OPPO R833T 不充电 非尾插 非排线问题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14):
OPPO R833T 不充电 非尾插 非排线问题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OPPO R833T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

  收到一台OPPO R833T故障机,客户描述故障为不能充电。

  拆机,外观检查,无进水、无腐蚀、无掉件现象。经测量打值后,排除非尾插、排线问题,是由于连线插充电器短路造成的,看来只有飞线。

OPPO R833T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

  飞好线,从图中可以看到,飞到座子上的那个脚通向尾插充电正极,那个电容通充电IC正极给手机充电。

  不过飞线时要注意座子1、2脚相通,3脚对地通负极,飞线小心别碰到3脚,线要布好做好绝缘,以免接地充电短路。

OPPO R833T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2

OPPO R833T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3

OPPO R833T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4

  飞线完成后,加电测试,一切正常,故障排除,维修到此结束!

  相关阅读:

  OPPO R833T原厂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2836-1-1.html

  OPPO R833T 维修手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573-1-1.html

  OPPO R833T工作原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581-1-1.html

  OPPO R833T装配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5561-1-1.html

  OPPO R833T(线刷4.2)官方线刷救砖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1713-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数码之家)

网友:
良心飞线,但座子距充电芯片输入端挺远,中间大片接地器件,很容易短路。
考虑座子和充电芯片VBUS间是否有开关控制电路及MOS管导致电源未送至VBUS,没有电路图未确认。

网友:
那个值可不可以描述具体一点啊

网友:
楼主也是个勤劳的搬运工

网友:
线是不是粗了点呢

网友:
是充电5伏断线引起的吗

网友:
飞了一根线。牛

网友:
#在这里谢谢楼主分享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