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各项电压都正常,就是点不亮主机

楼主(2017-01-14):
一个全汉蓝海440,接主板点不亮,待机+5VSB正常,按开机后12V,5V,3.3V都正常,就只有CPU风扇,显卡风扇在狂转,硬盘也在转,可就是启动不了,换个电源能启动,还有这个电源启动不了后放几天后再上机,又能启动了。前面我把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容都换了。。。这是什么毛病,难道是不兼容么。。。。。

能开机时PG电压4.4V,,,开不了的时候0.12V。。。。

这部分贴片电阻上写152,测量阻值1500左右,难道是这个贴片电容坏了?我的万用表量不出容量,这个电容一般容量为多大?可以用电解电容替换吗,

网友A:
看PG有没有5V。没有的话你电源还有问题,

网友B:
拆开检查下300V大电容(2个分压电阻),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漏液,长城的此问题比较多,电压正常,开机主机不显示

网友C:
有电压没有达到标准值

网友D:
看一看PG的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PG有没有5V。没有的话你电源还有问题,

PG线在能开机的时候4.4V,,开不了机的时候0.12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拆开检查下300V大电容(2个分压电阻),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漏液,长城的此问题比较多,电压正常 ...

换电容之前都是没有鼓包,,, 大电容的电压也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一看PG的正常吗?..........

PG线在能开机的时候4.4V,,开不了机的时候0.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一看PG的正常吗?..........

PG应当是正常,如果不正常,那主板上的风扇都不会转

网友F:
有电源测试仪最好测一下电源的延时,大电容拆下来测量下容量,如果这些没问题就看下PG电路中有没元件变值对地拉低了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G线在能开机的时候4.4V,,开不了机的时候0.12V。。

别找PG那的问题。肯定PG不对。你把前级的基极的小电容换掉。(13007之类的)如果是50V4.7以下的话,换成10uF。如果是10uF,就换成50V22uF。空载的时候看看PG电压是多少。PG要5V上下不能差太多、4.4肯定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G线在能开机的时候4.4V,,开不了机的时候0.12V。。

另外。看看大电容中点电压。+—。相差的多不多。大电容上的电阻正不正常。。解决好问题说一声

网友G:
难道是带不起负载,如果是你需要带上负载实际测量一下,如果有电子负载就更好办了。

网友H:
电源配件不多,从最易坏的配件换气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PG有没有5V。没有的话你电源还有问题,

估计 可能是PG 问题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拆开检查下300V大电容(2个分压电阻),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漏液,长城的此问题比较多,电压正常 ...

拆开检查下300V大电容(2个分压电阻),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漏液

这个会引起什么问题呢  不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压没有达到标准值

楼主 空载测试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看PG的正常吗?..........

怀疑也有可能PG 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G线在能开机的时候4.4V,,开不了机的时候0.12V。。

这个PG 电压 正常吗
一般都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电容之前都是没有鼓包,,, 大电容的电压也正常。

大电容 电压 正常 应该不是大电容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G线在能开机的时候4.4V,,开不了机的时候0.12V。。。

不开机的时候 是0.12V  可能是万用表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应当是正常,如果不正常,那主板上的风扇都不会转

这个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电源测试仪最好测一下电源的延时,大电容拆下来测量下容量,如果这些没问题就看下PG电路中有没元件变值对 ...

多谢指点  看来有几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别找PG那的问题。肯定PG不对。你把前级的基极的小电容换掉。(13007之类的)如果是50V4.7以下的话,换成1 ...

是的 一般都是5v 这款全汉的 电源PG 是不是 芯片输出的 不是通过5V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看看大电容中点电压。+—。相差的多不多。大电容上的电阻正不正常。。解决好问题说一声

这个如果 不平衡可能会引起啸叫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难道是带不起负载,如果是你需要带上负载实际测量一下,如果有电子负载就更好办了。

楼主也没说
估计得测试下看看 是不是 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配件不多,从最易坏的配件换气起。

总不能 都换吧 还是得有方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拆开检查下300V大电容(2个分压电阻),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漏液

长城电源我修过好几个,其中有一个鼓包或耐压值不对,输出电压都 正常,开机主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换了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是的 一般都是5v 这款全汉的 电源PG 是不是 芯片输出的 不是通过5V上拉的

支持,还是高手见多识广............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也没说
估计得测试下看看 是不是 这样的情况

静待楼主的消息,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城电源我修过好几个,其中有一个鼓包或耐压值不对,输出电压都 正常,开机主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换了 ...

不正常工作  是板子点不亮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支持,还是高手见多识广............

难道是和按原来遇到的一款全汉电源类似 空载正常 上主板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静待楼主的消息,也想知道...........

楼主 估计在测试中 期待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和按原来遇到的一款全汉电源类似 空载正常 上主板点不良

有可能是全汉的又一通病也说不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全汉的又一通病也说不定.........

一般不会吧 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一般不会吧 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那就一起等待楼主的结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一起等待楼主的结果 ............

感觉 我们两 比楼主还上心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别找PG那的问题。肯定PG不对。你把前级的基极的小电容换掉。(13007之类的)如果是50V4.7以下的话,换成1 ...

谢谢,找了一圈只找到大电容旁边有个50V22UF的电容,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前级的基极的那个,没找到22UF的,换了个47UF的上去,,,还有这个电源出问题点不亮之后放几天在上机又可以用了,,,,现在我换了这个小电容之后PG线的电压还是4.25V,点另外一块主板也是这个电压,我用另外一个好的电源测PG电压也只有4.4V。。。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是带不起负载,如果是你需要带上负载实际测量一下,如果有电子负载就更好办了。

测的电压都是插主板上测的。。。输出的电容我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开检查下300V大电容(2个分压电阻),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漏液

这个应该会引起带载能力差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也没说
估计得测试下看看 是不是 这样的情况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和按原来遇到的一款全汉电源类似 空载正常 上主板点不良

最开始遇到这个问题是在换主板之后,,换主板之前一直好好的,换了主板之后第一次接上去就点不亮,然后就放了一年了,最近拿出来上机,竟然能点亮,,用了几天后又点不亮,又放几天又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

期待楼主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开始遇到这个问题是在换主板之后,,换主板之前一直好好的,换了主板之后第一次接上去就点不亮,然后就 ...

拿估计 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J:
这电源大概是PG信号,没有正常送给电脑,或是功率不达标

网友K:
楼主这么有空  电源也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拆开检查下300V大电容(2个分压电阻),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漏液

是的,长城的我修了好几个,大电容鼓包,风扇回转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电源大概是PG信号,没有正常送给电脑,或是功率不达标

或是功率不达标

就是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么有空  电源也修

楼主没事练练手的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长城的我修了好几个,大电容鼓包,风扇回转开不了机

长城这样的问题多见吧

网友:
查一下+5VSB带负载的情况,电压是否下降。

网友:
电源好信号电路查下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L:
楼主,我也有个电源跟你的情况一样,用示波器打波,12v在开机的瞬间下拉,换了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也有个电源跟你的情况一样,用示波器打波,12v在开机的瞬间下拉,换了滤波电容就好了

换的是什么电容?大电容还是输出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找了一圈只找到大电容旁边有个50V22UF的电容,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前级的基极的那个,没找到22UF的 ...

这电容位置感觉是 加速电容啊 接电源管理芯片VCC脚的吧 大神们怎么看?

网友:
换芯片滤波电容没用就换一下整流二极管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个风之谷电源,空载电压正常,负载就掉电,不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