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C触摸全部不能用是先干白触摸吗

楼主(2017-01-14):
5C触摸全部不能用是先干白触摸吗,有时候又可以来,但是来的很少   是先干白的还是黑的

网友A:
先查条件  在决定 先干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条件  在决定 先干哪个

比如哪些条件

网友:
如果不管条件的话先干白的吧

网友:
。。。。。。。。那你还是算了吧!

网友:
查供电 复位 时钟信号啊

网友:
如果上面三个条件正常,先换主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