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3S进水维修,多故障

楼主(2017-01-14):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的A53S的进水机器,上家维修过,没有修好,要我看看,进水的地方不多,按道理说应该好修,拆开机器,找点位,没有一样版本的,只能参考相近的,把同行动的地方仔细查看,怀疑的地方重新补线,我又找到两处断线,,,,这里要说下,进水的机器一定要注意断线,别粗心大意,。补好后,上电,按开关,这个机器不会自动触发,按开关,风扇转了,心中大喜,立马装机,有显示,在这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风扇开机后立马转,一秒转的正常,后一秒转的快,但铜管温度温热,先不管它看看还有什么其它问题再说,

接屏有显示,接硬盘进系统了,测试功能都正常,除了风扇转的不正常外,啪,果不其然,十几分钟后掉电了,再开,能开机,,怕吧客户硬盘资料搞坏,这次用的是我们测试用的硬盘,顺便排除客户系统问题引起的掉电,用鲁大师,检测看看温度,30多度,放电影,有是十多分钟掉电,,,没法,找维修站要了一个原厂BIOS,刷上去,果然风扇安静了,但是一开机就转,虽然不是狂转,在次进系统,又是十几分钟掉电,光板不接硬盘,没有任何问题,一个多小时也不会掉电,只要是进系统十几分钟就掉电,看来还有问题,,,,定时掉电基本都是软件引起,但是BIOS是维修站的原厂BIOS,应该没有问题,功能外设都正常,不是外设引起的,机器既然是进水,腐蚀断线我找到了十几处,难道还有我没有找到的?拿着放大镜,再一次扫描,三个多小时后一无所获,刮开了几处怀疑有问题的地方,线路都没有问题,又询问上家,机器是否在别处维修过,他说机器只是他维修过,没有在其它地方修过,没办法打CPU座子,发现一处问题,PECI这个信号,无穷大,这个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没电路图,点位又有点对不上,补线的地方没有一处宇这个信号想通,不管那么多,直接连线,CPU座子与EC引脚,开机,风扇不转,等了几分钟,风扇转起来了,测试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掉电,。。。PECI这个信号,我记住了!

网友:
这个是原厂BIOS K53SD

网友:
请问楼主 PECI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的?检测CPU是否插入?还是什么?

网友:
华硕的真麻烦

网友:
这个是温控信号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麻烦的狠

网友:
楼主,PECI还是PCIE 另外PECI是指什么信号,它的无穷大,为什么你连cpu座子和EC脚?另外你连接,cpu座子上好与EC脚连吗?

网友:
这个是CPU  THERMAL模块的信号,在有的厂家是直通EC的,这个没有电路,也没有精确点位,电刷子刷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元件,我就直接从CPU的座子走线到EC的相关引脚直连,直连后,开机风扇没有一开机就转了,等到几分钟后才开始转,而且也不掉电了,具体的引脚定义你们还是查查相关的SPEC吧,

网友:
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连接的问题?其实用漆包线一端去掉绝缘漆,插入CPU座子里,再上CPU本体,旋紧座子,再把漆包线的另一端焊接在EC的相应引脚上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定时掉电,我们遇到的最多的是BIOS问题,我这次遇到的是信号问题,我现在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不进系统不掉电,进系统十几分钟就掉,

网友:
就是温控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