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1-14):
同行那里拿来的主板,发现有时能亮机过几分钟又不行了,不亮机时CPU电压只有0.6V左右,其它电压都正常,对我来说这种故障有点束手无策。既然CPU电压不正常,当故障重现时我用风枪吹了下CPU电源芯片,没想到板子真的点亮了,所以感觉故障还是在这一块。用放大镜仔细查看芯片周围的阻容,发现有两个电阻有点氧化腐蚀,用镊子轻轻推了一下,奇迹发生了,两个电阻都直接掉了下来,下面的焊盘都已经没了。还好电阻还能测量,一个80K,一个3K,可惜料板上找不到,后来80K用100K代替,3K用2.7K代替,故障圆满解决。各位同行以后有碰到的话,可以注意一下。语言组织能力差,请各位见谅!

网友:
这两个电阻应该是反馈电路的。

网友:
常年灰尘和潮湿 引起焊点腐蚀。但是这2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研究下,这2个电阻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研究下,这2个电阻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没图很难,用放大镜跑线眼睛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很难,用放大镜跑线眼睛酸

不过修出来了也是件幸事。

网友:
用放大镜看久了,眼睛都花了,最烦的是,焊完了还要用放大镜看有木有焊好,修好还行,修不好真想用锤子砸烂

网友:
如果不是看到了 就有的你修了

网友C:
思路很好,
以后都多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很好,
以后都多学习下

这个到没啥思路,认真观察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很难,用放大镜跑线眼睛酸

我有一盏带放大镜的台灯,放大倍数不大,估计十几倍。另有一只小巧的高倍数放大镜捏在手里查看,倍数有40倍,找到故障点就使用高倍数的放大镜,否则眼睛吃不消

网友:
现在越来越小很容易腐蚀的

网友:
这两个电阻是链接什么信号  估计是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