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复位灯三秒闪一次 已修复

楼主(2017-01-14):
收到客户的主板后,首先放了诊断卡,开机测试,诊断卡不跑码而且按关机键也没关机。根据迅维网学习的时序,首先查各大供电都正常,然后查时钟也正常,最后查到复位三秒跳一次,还是按不跑码查,查到cpupg信号1.4v也正常。最后想到bios程序,这块主板是双bios,马上短接主bios的一脚和八脚开机,还是无果。查到正迷茫的时候,用手摸各个芯片的温度,摸到com芯片时手特别的烫,肯定是芯片短路了,二话不说直接拆掉com芯片。然后上诊断卡,开机跑码正常。想到客户也用不上串口功能,也就没装,上机箱给客户,至此维修结束。因为是首次发帖,希望同行多多交流。后面也碰到两次技嘉的com芯片短路引起复位三秒一跳,看来技嘉的com芯片容易坏,忘各位拿到技嘉主板不复位的,就先手摸com芯片,可以少走弯路。最后谢谢各位同行的评价!

网友A:
诊断卡上复位灯是什么现象?也不停的跳变吗?

网友:
这个是技嘉945GC/G31/G41小板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上复位灯是什么现象?也不停的跳变吗?

是的,因为复位的电压是一直跳变的。不过不同的诊断卡可能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测他的电压,三秒跳一次。

网友B:
谢谢分享 努力学习中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遇到技嘉恢复bios  取串口芯片是必须的

网友:
com10脚电压

网友:
外设芯片短路 拉低了复位 这个很常见了

网友:
还好这个芯片发烫,如果不发烫,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找了

网友C:
这个貌似已经是通病了把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技嘉的板子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一般会有明显的发烫

网友:
这个是技嘉的常见问题了

网友:
楼主在A与C直接排行

网友:
技嘉主板都正常还不跑码 com芯片坏的多

网友:
哦,下次修到了就试试

网友D:
我对G41板子的南桥有阴影

网友E:
楼主能介绍一下短接主BIOS的一脚和八脚的原理吗?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遇到过 两块 一块是COM 芯片   一个不跑码 无复位 换时钟芯片

网友:
技嘉G31M-ESCL的我是怕了,经常干掉COM芯片也没用,时钟也不行,老是隔几秒复位跳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以前有两块这样的板子都废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介绍一下短接主BIOS的一脚和八脚的原理吗?

这个bios芯片的1脚是片选信号,短接1脚和8脚是让系统误判主芯片有问题,然后从次芯片读取bios并恢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努力学习中

不要灌水   再灌水  就禁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已经是通病了把

确实是通病。

网友:
我也有几个技嘉ag-g4的主板不通电

网友:
前几年这个故障修的特别多

网友:
通病就是送钱来了

网友:
又是通病,这板子这芯片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灌水   再灌水  就禁言了

这样叫灌水,你怎么这么能装呢?我看看我下面怎么回的?而且我基本没回过几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灌水   再灌水  就禁言了

大过年的,B装的挺闪亮啊,你给我禁言好了,以后不发也不回了,把所有人都禁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G41板子的南桥有阴影

哈哈,82801GB的南桥确实损坏几率大。

网友:
技嘉的串口就是容易坏

网友:
COM口芯片  好像温度一直都比较高吧

网友:
的确 串口芯片 技嘉的非常容易坏

网友:
这故障见过,修的主要是845的主板。比这个还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