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淡OTP新型 BIOS 1.8V

楼主(2017-01-14):
这两天修了两台才过保去年的机器,BIOS芯片都是所谓的OTP芯片,一直没搞明白什么是OTP?记得论坛有人说过OTP是厂家预留一次刷写的机器信息什么的,具体是不是不得而知,但有个肯定的是此BIOS芯片的工作电压为1.8V,所以我一直在想其实是不是要用1.8V的工作电压才能写这个芯片,因为我看见有人说换了本体BIOS不行,但是我确定我是换了同样1.8V的BIOS芯片是可以的,关于这种BIOS以后将广泛应用,咱们要搞明白才行,不然走弯路了。另外我感觉现在编程器支持这种芯片各有不一的。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换了型号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换了型号一模一样的?

型号是不一样的。不过工作电压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换了型号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相同的工作电压的OTP芯片就可以代换

网友:
只是78脚供电不一样吗,用普通的25Q64芯片然后强拉一个3.3V过去行不行,在没有芯片的情况下

网友:
我之前换过型号一样的死活不能用  没办法找了个料板好了,,有可能是我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那原来那个不可以再次循环利用了吗、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这种BIOS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还以为楼主要开始科普了

网友:
1.8的BIOS貌似Yoga遇到过,还没遇到坏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相同的工作电压的OTP芯片就可以代换

不是 有些也许可以 有些换本体是不可以的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
TL886  是可以支持的 你取消效验就可以了 我试过呀。

网友:
我也碰见这种玩意儿了   好机器的BIOS 倒过来 就能亮机  坏板怎么刷都不行

网友:
809f应该可以识别吧

网友:
怎么判断是普通还是OTP

网友:
809F这个编程器,可以试试

网友:
等大家验证一下,多做些实验,有结果了反馈

网友:
怎么判断普通的还是TOP,非得看图纸或查供电吗?厂家预留一次刷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