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开机显示DELLlogo画面不动

楼主(2017-01-14):
今天早晨收到客户发来一台DELL2205系列的一体机,说是不开机,接到手通电一看,它可以 开机,但是定在DELLlogo图标那就不动了,接键盘按任何键都无反应,过会键盘灯就熄了,BIOS设置画面也进不去,U盘启动也不行,把硬盘拆下来扫描是好的,断开硬盘转接线依然现象一样,CMOS电池放电了也是一样,网上查了下多数朋友说长安F8再按F12,最后按F10保存,重启就好,但是此机行不通,在线等大师的解答。随便上个图:]

网友:
裸板测试一下  不行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A: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硬盘坏了

网友:
LOGO多数是外设 bios SB问题吧 外设供电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硬盘坏了

楼主已经去掉硬盘 硬盘线  ……

网友:
裸板测试 若依旧 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