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40 板号9832P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1-14):
直奔主题:机器是DELL E5400  板号VAW30 LA-9832P  REV:1.0  板载I7  独显
加电触发后,电流一路上到1.2A然后回落到1A左右,无显示。
论坛上下载了BIOS刷完之后,触发后电流只上到0.32A左右无显,显卡没有温度,应该是显卡供电都不出来了,怀疑是刷的BIOS不对,接着重新下,刷上还是不行,某宝上买了一份解决开机慢的 刷上也是不行,电流都只有0.3A,求助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啊?是BIOS不对吗?谁有这个机器独显的BIOS啊?

网友A:
再把你以前原机的刷回去看看

网友B:
BIOS不对吧  找原厂的

网友C:
这个你看看过了内存 没有。集显供电要过内存出来 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把你以前原机的刷回去看看

刷回去试了,也成0.3A了,搞不懂咋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不对吧  找原厂的

刷了3组了,再找不到合适的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看看过了内存 没有。集显供电要过内存出来 呀

内存换过了,一开始就换了

网友:
集显有波吗

网友:
换bios芯片刷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回去试了,也成0.3A了,搞不懂咋回事了

查一下BIOS到CE的线路是不是搞断了

网友:
若刷过还是 怀疑bIOS 可以分离隔个 原厂的或者直接购买一个试试  彻底排除BIos

网友:
没有示波器,没法看

网友:
BIOS芯片换过了,某宝上买了个BIOS,人家说是修改过的,解决开机慢的问题,刷了还是不成,不行就在重找一个分离的试试

网友:
那跳出这个  去其他地方找问题  现在刷好了吗

网友D: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PWR_SRC这个电压只有13V多一点,这个应该是公共点电压19.5吧,但是奇怪的是3V5V  1.35V  1.05V都出来了,CPU和显卡电压出不来,感觉是电压偏低,带载能力不够,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PWR_SRC这个电压只有13V多一点,这个应该是公共点电压19.5吧,但是奇怪的是3V5V  1 ...

,+PWR_SRC这个电压只有13V.这个明显不对

网友:
公共点电压还没有完全过来

网友(2017-02-16):
年前的机器,客户等不住,不修了,最后查到充电电源管理芯片时觉得有点异常,本想换个充电管理芯片的,但是手头没有,发货也来不及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刚刷了其它的也变成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