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是海盗船HX850 求助帮忙我分析一下mos三极管

楼主(2017-01-14):
电源是海盗船HX850
我现在先上传图片给你看看

下面我的算算零件坏那些

在里面是风扇监控在里面,  mios管 坏3个

我在taobai  里面一个店铺里面他没有这个零件,其他的坏零件  我就跟他买回来就,mos 管,没有,我就不在其他店买了,我打算用主板里面的mos管 代替用,所以就请教大神回信给我,我在线等你。谢谢,型号是:031N06L

网友:
你要怎么分析?

网友A:
你要的数据手册, IPD031N06L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数据手册,

谢谢你大我现在下载看看

网友B:
我知道了,应该可以用主板的mos管来用,那个是电源的坏是风扇哪里

网友C:
楼主这个修法风险有点大啊!

网友D:
没有一样型号的,可以选参数接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一样型号的,可以选参数接近的。

亲,你说是什么型号咯,说给我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了,应该可以用主板的mos管来用,那个是电源的坏是风扇哪里

可以试下看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修法风险有点大啊!

是不知道参数的情况代换 会出问题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一样型号的,可以选参数接近的。

不确定的情况下 还是找找成功代换的资料 比较保险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亲,你说是什么型号咯,说给我看看咯

估计他也没代换过的

网友E:
得找这三个参数接近的 代换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不知道参数的情况代换 会出问题的吗

感觉,还是要淘宝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确定的情况下 还是找找成功代换的资料 比较保险点

是啊,电源,电压好高,不一样一点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估计他也没代换过的

我还要上淘宝买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要淘宝把,

淘宝找过了a吗 能找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啊,电源,电压好高,不一样一点危险

就是有高压 所以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要上淘宝买才行

淘宝可以买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得找这三个参数接近的 代换看看

60V  主板上的应该只有30V

网友B:
我现在淘宝拍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淘宝找过了a吗 能找到吗

淘宝里面有,我今天下单了,应该2天货才到,好了再通知大家,维修分享出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有高压 所以危险啊

嗯嗯,850,电源做工很好哦

网友B:
买下了,找好多店铺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V  主板上的应该只有30V

拿估计不行 耐压不一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淘宝拍下了

修电源多吗 可以多卖点配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淘宝里面有,我今天下单了,应该2天货才到,好了再通知大家,维修分享出去

修好了分享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嗯,850,电源做工很好哦

是的 看样子 这电源很贵 DC DC转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买下了,找好多店铺才有

估计还得确定电源其他地方 有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知道参数的情况代换 会出问题的吗

其实查参数找资料是基本功了,如果基本功不扎实修起来岂不是风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查参数找资料是基本功了,如果基本功不扎实修起来岂不是风险很大。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多吗 可以多卖点配件

不多,我都是修漂亮的电源,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分享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嗯嗯,好的,我现在零件在路上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 看样子 这电源很贵 DC DC转换

淘宝里面,二手还要200多大洋,新的要1000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得确定电源其他地方 有无问题

是啊,我要一个一个检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多,我都是修漂亮的电源,你呢

什么是漂亮的电源
按都修杂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好的,我现在零件在路上了,哈哈

比较期待中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里面,二手还要200多大洋,新的要1000千呢

看样子 是好的啊 二手都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要一个一个检查呢

确定无短路才好点吧

网友F:
没见过,不敢修,怕报
我没修过啊,呵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不敢修,怕报
我没修过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