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东芝(TOSHIBA)Satellite L510(L536)

楼主(2017-01-14):
  手头有一台东芝(TOSHIBA)Satellite L510(L536),毛病是,冷机首次黑屏(有运转声,每次都如此!),多次启动后,能正常亮屏,但是进系统过程中会掉电重启(随机,有时能进系统,并坚挺很长时间)。
  用系统维护U盘进Win7PE,运行基本稳定。并检测了一下硬盘、内存,都没问题。
  然后,抽空检测了黑屏状态下各主板背面的各类电压,黑屏时除了+V3A、+V5A是有的,其它均无。
  在开机后稳定的情况下,再测试上述各类电压:+V1.5S(1.55V)、+V1.8S(1.83V)、+V3S(3.4V)、+SB_VCC_DMI(1.067V)、+VCCP(1.067V)、+V3A(3.4V)、+V5A(5.1V)、+V5S(5.1V)、+V1.5(1.55V)、+V0.75(0.77V)、+VCC_CORE(1.2V)。

  在坛子里爬文N久后,多数确定是主板问题,而且电源问题居多。看到大家都在谈东芝的本本出现类似故障多数是因为“NEC电容”。那好,就从简单的入手。
  当找到这个硕大的“NEC电容”之前,还一直以为它是某个IC,这相貌真不敢相信是个钽电容。
  因为在电源滤波电容发生问题时,电源纹波往往会变得很。所以,祭上维修工具终极——
  不测不知道,大家看,如此纹波,CPU想死的心都有了,万幸万幸!!!

  为了更加确定是此电容的问题,在图纸中检查了一下+VCC_CORE单元的所有滤波电容,只有C142(900uF/2.5V)是最大的,而且因为在CPU底下的原因,长期经受高温炙烤,基本OVER。早先在伺候IBM本子时,也领教过NEC品牌的钽电容特有的娇气,这次事实又证明,NEC不靠谱!!!
  最后,进行实操检验(不是纸上谈兵)分析的正确性。因为手头没有如此身板如此肚量的大钽,也没小身板的小钽,只有傻大粗的铝电解。为了减小点ESR,采用了两个470uF/16V的电解并联在了+VCC_CORE上,然后——忐忑地再次在冷机状态打开电源。。。

  啊!万幸!直接亮屏幕,成功越过第一关!再用波波测试+VCC_CORE纹波,发现纹波Vpp只有≈200mV,比起先前的500mV显然小了很多!用万用表测量+VCC_CORE,只有0.99V,比原先的1.2xV小很多。接下来进系统后的稳定运行这事实也证明,所有问题就是+VCC_CORE纹波太大所引起!

  很好,接下来的问题是:
怎样把这硕大的NEC大钽拆下来——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险要,用烙铁不好拆,直接上风枪会不会损坏另一面的CPU座;如果用“底火”的话,会不会损伤CPU座——这是我最担心的。所以,请这里的大神们为我支招,谢谢!!!
在淘宝购得三个330uF的小钽——问题是,有几家能提供零售业务。
最后,再上几张其它电源单元的纹波测试图(相对比较大的),因为目前是“小修”,而且也不影响使用,暂且不对其进行深究。

最后发个图纸包(包括L510集显、独显版本) [TOSHIBA Satellite

网友:
我是直接换上4个330的电容

网友:
旧板子上有很多】

网友A:
楼主没有旧板子呀,可以板上拆呀

网友B:
请问兄台,您是如何拆下它的?我担心板子用的是无铅,使用风枪导致板子局部温度过高而损坏。请提供点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文采很嗨 都通病了直接换吧换了就好 洛铁加风枪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旧板子呀,可以板上拆呀

爱好,仅此而已,因此没有专业维修的那样多的旧存货啊兄弟!

网友:
你这电容 焊接的 好雷人啊~

网友:
这样搞好丑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不要说丑啊!这不过是临时状态,真要这样只能当台机用喽!

网友C:
你焊这么大个电容,你确定你机器还能装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焊这么大个电容,你确定你机器还能装起来??

不认真看贴,兄弟!

网友:
东芝的通病机很多

网友:
好了,准备开始拆电容。祝我成功吧各位!

网友:
直接找个空间大的地方飞线赛

网友:
旧板好修的多了

网友:
通病的机器真好啊!就是捡钱。

网友:
我直接换上330电容

网友:
呵呵,总算圆满收工!感谢大家给予的帮助!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兄台,您是如何拆下它的?我担心板子用的是无铅,使用风枪导致板子局部温度过高而损坏。请提供 ...

拆电容很简答 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 你可以找下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点是通病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电容很简答 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 你可以找下

谢谢版主!已经修复。但我还是想拜读您的相关帖子,无奈您的PO文太多,搜索关键字是何?能否告知?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呀

网友:
直接翘啊,你这么拆。好麻烦啊

网友:
看见这样电容悼电开不起问题直接换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