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认不到独立显卡

楼主(2017-01-14):
  换U 不行 刷BIOS 不行  装系统不行  换电源芯片不行   论坛有人说QV5三极管 芯片坏  找了半天都没看到

网友:
不是三极管  是个电压转换管

网友:
爱上时间 -2 有多6啊 ? , 恩/ 解释下
我的泪为谁飞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把U11换掉试试

网友:
N卡还是A卡的

网友:
不是吧,这么常见的问题

网友A:
不一定是QV5的问题  显卡显存等都有可能

网友:
帮顶下其实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B:
是显卡感叹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QV5的问题  显卡显存等都有可能

手里有一台 认不到独显, 网上 的通病都搞了 个遍就是没弄好

网友:
风枪加热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坏的多,一般遇到这种建议客户改集显,省事 安全 赚钱

网友:
没改过集显就看大神们改过,好羡慕

网友:
A卡 认不到 设备管理器看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感叹号么??

是的,显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问题是不少,主要是ATI的版本

网友:
有nv的卡 有a卡   都在键盘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