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R G150S 风扇狂转 灯闪,断电 蓝天6-71-W65J0-D01

楼主(2017-01-14):
海尔TR G150S 风扇狂转 灯闪,断电 蓝天6-71-W65J0-D01,用一二十分钟后,风扇狂转,  大小写和数字灯三个点闪, 几十秒后就断电了,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桥 ,显卡 EC 以前被别人动过BIOS 刷过,还是这样没变话,温度也不高 40几度,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独显没识别到。有谁遇到过?

补充内容 (2017-1-15 16:43):
已经修好了,换桥好的,换后要刷bios,不然开机很慢。望大家加分

补充内容 (2017-1-15 16:50):
BIOS 资料在15楼

网友:
换BISO 看啊看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过2个,开机风扇狂转, 3个灯闪,一会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过2个,开机风扇狂转, 3个灯闪,一会就关机

怎么修的啊   麻烦说下啊

网友:
感觉不是温控的问题,每次关机时间都差不多,  温度也不高啊

网友B:
查内存工作条件!!如果没有,估计是前面的转换电压没有出吧!!按照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内存工作条件!!如果没有,估计是前面的转换电压没有出吧!!按照时序查

应该不是, 断电之前 风扇狂转  大小写 那3个灯闪,  又不是突然断电

网友:
被人都修烂了的机器 基本整不起来了

网友:
独显没有识别到,这就是个故障点

网友:
独显没有 识别到,应该从这里切入

网友:
ec ,控制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
多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修显卡没有认到这个问题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桥好的,换后要刷bios,不然开机很慢。望大家加分淘宝花10块钱买的,人格担保 绝对OK ,只要版号是6-71-W65J0-D01这个不管是神州还是海尔 或者其他牌子 都可以刷这个BIOS。。。望大家加分,望大家加分,望大家加分,重要事情说3遍:lol

网友:
思路清晰,此贴可以做以后维修参

网友:
干桥是基于什么思路,不会,找问题干桥吧,要能分析下为什么干桥就更好了

网友:
这款机子的桥贼容易坏,很多都是短路直接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