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70版号DAJW8CMB8E1 不触发

楼主(2017-01-14):
DELL5470不触发碰到2个换IO好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我手上也修一台5470,不触发,这个IO带程序吗?我也换个试试

网友(2017-02-25):
好.学习中好.学习中好.学习中

网友(2017-04-06):
有同样的情况,订购个IO 试试

网友:
我这里修到一台5470也不触发,换IO也不成,之前修过键盘开机按键有问题也是这样的,你的换IO好就不错了

网友(2017-05-17):
不触发,刷BIOS不行的话,只能换IO一试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带不带程序的

网友(2017-07-04):
是怎么样的,电流一点都不动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