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猫碰死耗子修复技嘉B75M-D3V自动断电!

楼主(2017-01-14):
现在i3 3220、i3 2120都非常便宜,果断出掉自己用的G3220和技嘉B85,G3220卖的钱买了个i3 3220还多出了20块,90块买的BIOS故障的技嘉B85用了1年多也卖了150够本了,
H61不带SATA3.0不能发挥固态硬盘的性能,肯定是不能要的,买了2块技嘉B75坏主板,有块B75M-HD3是返厂没修好的,线路板都被技嘉售后给划短了,连接断线,能启动了,一摸BIOS芯片发烫,取下来都坏掉了,找了个BIOS芯片重新写程序,跑马,一直稳定使用2周

再说第二块是技嘉B75M-D3V,这烂货主板进BIOS过一会就自动关机,重启正常显示后过一会又自动断电,USB鼠标也能用,把BIOS芯片对调也没用,在论坛上有说Q43故障会造成自动断电,这管子也是好的,换掉也一样,算了老老实实一个一个的三极管测量都是好的,邪门了!自动关机后不重启,启动后用万用表测量D4时,奇迹出现了,无缘无故的启动了,管子型号KL2输入端,测量电压正常,找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不断电了,工作几个小时都正常的狠,故障修复!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高手请解答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反正能正常工作了

补充内容 (2017-1-15 21:43):
用了一天,老毛病又犯了,满地找牙啊!最后测量Q55的供电R365 22K电阻,时好时坏,有时候测量是22K很正常,有几次不启动的时候测量不到10K,在料板上找了个22K电阻换之多次烤鸡都OK了,

补充内容 (2017-1-15 21:47):
也许是换D4的时候,恰逢那电阻又正常了,所以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自己都不能说复自己,换了R365电阻后蛮稳定了,估计就是这个电阻不稳定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7-1-25 08:52):
的确是22K电阻变小,开机后拉低电压,导致自动关机,这板自己烤机几次后,觉得比较稳定,于是118块卖出去了,经过买家4天烤机,已确认收货了!

网友:
坐等高手高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只知道技嘉usb_oc不正常会导致关机后自动重启  不知道会自动关机

网友A:
仅供参考,说的不一定都对。
USBOC是usb的电流检测信号,华硕的15秒自动关机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此信号正常时由usb供电5v经过电阻分压得到3.3v。当usb供电有短路时,电压会被拉低,
USBOC也就低于3.3v,GPIO11由3.3v经过电阻上拉,USBOC低于3.3v此时D4导通,GPIO11被拉低。
GPIO11在南桥内部的引脚名称为SMBALERT#。
SMB指总线,ALERT是警告的意思。此信号低电平就是发出警告给桥过流了,就会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说的不一定都对。
USBOC是usb的电流检测信号,华硕的15秒自动关机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此信号 ...

正常显示个不到一分钟就关机,没关机前板载每个USB都能正常用鼠标,或U盘系统,过一会就自动关机。
测量D4的3脚电压也是3.3V,第2和第1脚为3.27V正常的狠,只要表笔或镊子碰到第3脚就启动,测量管子也是正常的,死马当活马医换了D4就一切正常了,测量电压也一样,反正没搞懂

网友B:
好久没修台板了。都没心劲,那些家都就直接换。咱修半天也没赚多少,浪费i多少时间,客户又不知道。还不如换的赚钱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修台板了。都没心劲,那些家都就直接换。咱修半天也没赚多少,浪费i多少时间,客户又不知道。还不如 ...

业余爱好!不以此为业!现在是手机天下,台式机6已经没有市场了

网友:
维修也都会遇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爱好!不以此为业!现在是手机天下,台式机6已经没有市场了

是啊 手机的天下
已经报名了明年年初的实地手机班

网友A:
可怜我连手机都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怜我连手机都没拆过

,拆手机是要代价的,我就用热风枪给老婆的三星手机换玻璃板,心太急结果把她手机屏整坏了,没法买了个新的

网友:
这时就想到华硕的好了,usb.oc开机就报错

网友:
有时候usb不好使 供电和数据线对地都正常是 就可能是oc信号的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说的不一定都对。
USBOC是usb的电流检测信号,华硕的15秒自动关机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此信号 ...

最后确诊!R365电阻不稳定造成的故障,与那D4不沾边!

网友:
还真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友:
我感觉还要返修

网友:
后来的补充真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确诊!R365电阻不稳定造成的故障,与那D4不沾边!

及时解惑,够用心了,该加分。

网友:
牛b    思路清晰 啊

网友: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瞎猫碰上死耗子的事情,你就不要想了,呵呵~~~
我遇到南桥虚汗,一个月才发作的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