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板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7-01-14):
故障描述:2A三极管,101电阻,401电阻,7327P,功率管全部炸毁

更换后:绕组二极管接收到两路电压  18V  5V

FR9888芯片2脚与5V相连,并连接一跳线帽,上边标识12V,       FR9888芯片3脚输出电压1.几连接到了5V标识,,,,

请问12V电压被拉低到5V大致有哪些原因导致,谢谢各位了

新年到了,恭祝各位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网友A:
3906和3904一个P一个N

网友A:
你看一下光耦是不是好的

网友B:
对于显示器维修,烧的太厉害就不要纠结了。换个板也没几个钱,还能保证质量。个人认为烧的太厉害,总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再发生,而且还容易打火。我是被打怕了,越修胆越小!

网友C:
修显示器和开关电源危险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光耦是不是好的

换了两个光耦,TL431也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显示器和开关电源危险吗?

,记得每次上机后要放电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于显示器维修,烧的太厉害就不要纠结了。换个板也没几个钱,还能保证质量。个人认为烧的太厉害,总会有意 ...

这个三合一板TB450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906和3904一个P一个N

这个到没注意,我查了下好像两个都是N,用2300替换直接不出电压的

网友E:
2A为2N3906是PNP管,1A为2N3904是NPN管............

网友F:
坏这么多啊,你也是大神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显示器和开关电源危险吗?

有搞不好会放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A为2N3906是PNP管,1A为2N3904是NPN管............

我翻箱倒柜找找看,谢谢提醒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对于显示器维修,烧的太厉害就不要纠结了。换个板也没几个钱,还能保证质量。个人认为烧的太厉害,总会有意 ...

花钱多了,别人不会选择你维修。
生意就有这么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翻箱倒柜找找看,谢谢提醒

期待楼主修好的消息..........

网友E:
支持,修电源一定要小心,不忘串灯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显示器维修,烧的太厉害就不要纠结了。换个板也没几个钱,还能保证质量。个人认为烧的太厉害,总会有意 ...

我是被打怕了,越修胆越小!

怎么回事呢 是电容里边的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显示器和开关电源危险吗?

都有高压 还是小心点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两个光耦,TL431也换了

分压电阻呢 测试还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记得每次上机后要放电就好

是的 大电容 有电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三合一板TB450呢

换原装板 估计得不少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到没注意,我查了下好像两个都是N,用2300替换直接不出电压的

这个估计得拆下来 测 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2A为2N3906是PNP管,1A为2N3904是NPN管............

哦 是这样 多谢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坏这么多啊,你也是大神一级

能修的 省钱 换板贵点

网友:
是指 大电容放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花钱多了,别人不会选择你维修。
生意就有这么难做。

是的啊 现在生意难做的 价格低点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支持,修电源一定要小心,不忘串灯大法.........

按都是看你的 每次都提到串灯大法 按就牢记了

网友I:
应该是液晶电视板吧,三合一板有点复杂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是的 大电容 有电啊

这种情况维修的大多遇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按都是看你的 每次都提到串灯大法 按就牢记了

高手都如此谦虚呀,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换原装板 估计得不少钱

换板客户估计很难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液晶电视板吧,三合一板有点复杂啊

是的 估计技术要求高吧 不好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维修的大多遇到过............

被打的 手都麻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都如此谦虚呀,佩服..............

你每次都说 串灯大法 按就记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换板客户估计很难接受............

价格比较高 修下 顶多50 换下得收100多吧

网友J:
修显示器有时候被电几回,真的想扔地下几脚跺烂。一点修的心情都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被打的 手都麻下啊

都是在痛中前进..........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价格比较高 修下 顶多50 换下得收100多吧

这个价格有些低,楼主说网上此板450..........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显示器有时候被电几回,真的想扔地下几脚跺烂。一点修的心情都没有了。

还是得小心啊 大电容有电 记住放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都是在痛中前进..........

所以记忆深刻啊 时刻牢记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格有些低,楼主说网上此板450..........

啊 看样子这显示器 真贵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能修的 省钱 换板贵点

那这么说你应该有很多电视剧的图纸了,我下次就找你

网友K:
够空间,直接放一块通用电源板。放弃维修旧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所以记忆深刻啊 时刻牢记放电

支持,确实是记忆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确实是记忆深刻...........

看来也是被电过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这么说你应该有很多电视剧的图纸了,我下次就找你

按是新手 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够空间,直接放一块通用电源板。放弃维修旧板

通用板  不好固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是新手 也是来学习的

是啊,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修显示器和开关电源危险吗?

不要碰触高压部分,如果用条件可以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换原装板 估计得不少钱

三合一的,新板拿货价450,  确实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估计得拆下来 测 才准确

原物件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液晶电视板吧,三合一板有点复杂啊

打算改431的电阻看看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板客户估计很难接受............

换原版450,淘宝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原版450,淘宝价

估计用户很难接受此价,,,,,,,,,,,,

网友H:
看来你修显示器 也比较多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不要碰触高压部分,如果用条件可以使用隔离变压器

高压部分 是指 点灯的 高压板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合一的,新板拿货价450,  确实有点高

什么牌子显示器 这么贵呀

网友:
拿就不好弄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算改431的电阻看看怎么样

可以用计算器 算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用户很难接受此价,,,,,,,,,,,,

是的 还不如 买个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算改431的电阻看看怎么样

不建议楼主采用改的方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H:
高压部分 是指 点灯的 高压板部分吗

就是热地端,变压器的初级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就是热地端,变压器的初级

哦 这个有高压 很危险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哦 这个有高压 很危险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那个大电容两极了。要注意电容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那个大电容两极了。要注意电容放电

是的 得牢记啊 有电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看来你修显示器 也比较多啊

是的,显示器我也修,电视机很少,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显示器我也修,电视机很少,你呢

按也不是专业修显示器的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M:
要是有相同的板子可替代修,我是没别的好方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要是有相同的板子可替代修,我是没别的好方法

代换,是比较快捷的维修方法,现在好多搞维修的都喜欢代换,平时多收些二手的,拆配件。遇到有问题的直接代换,先把钱挣到手,等客户走了再慢慢修。

网友:
反馈电路查下

网友:
反馈电路上分压电阻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哦 这个有高压 很危险

我都是用万用表量的低于36V 才动手

网友N:
烧的这么厉害啊,坏这么多元件

网友O:
输出电压达不到要求,有两方面的原因,
1 前及电阻烧坏,你代换的阻值不当,pwm起震不合适,造成电压不够,
2 后及有坏件拉低电压,
3或是电路电压可能就不要很高。
   看图听你描述,可能 1,2 两种情况都可能。2后及有坏件,你用数字表的电流档位来测试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代换,是比较快捷的维修方法,现在好多搞维修的都喜欢代换,平时多收些二手的,拆配件。遇到有问题的直接 ...

代换 相对来说 成本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都是用万用表量的低于36V 才动手

要是好电容 估计得等很长时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烧的这么厉害啊,坏这么多元件

估计是大短路 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输出电压达不到要求,有两方面的原因,
1 前及电阻烧坏,你代换的阻值不当,pwm起震不合适,造成电压不够 ...

多谢 指点 这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输出电压达不到要求,有两方面的原因,
1 前及电阻烧坏,你代换的阻值不当,pwm起震不合适,造成电压不够 ...

谢谢你的分析,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显示器和开关电源危险吗?

带电的东西都危险。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