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460花屏

楼主(2017-01-14):
加焊gpu毕竟治标不治本,故更换gpu,然后居然出现不认卡,换上原来的又好了,但驱动装上后不稳定,有间歇性闪烁,经过一番折腾,更换显存颗粒,再换上第二个gpu,故障解除。

网友:
没错我就是水军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460这种大芯片能换的这么轻松啊,我的焊下来都难,是用那款BGA机器?温度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B:
更换显存颗粒,再换上第二个gpu,故障解除......啥意思  瞎换的? 先换显存 不行就GPU?   吹牛 吧

网友:
一个花屏就换芯手艺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0这种大芯片能换的这么轻松啊,我的焊下来都难,是用那款BGA机器?温度是怎样设置的?

温度要根据板大小适当调节,不过这种大芯片不容易爆,下温高点没事!

网友C:
这个芯片我换过几回都没有成功,焊上后发现短路

网友D:
楼主,你这GTX460上面的GF200有没有开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GTX460上面的GF200有没有开盖?

没有开盖,我记得这种费米的大芯片好像很少见到有开盖的

网友F:
更换的gpu从哪里弄来的?

网友G:
换GPU  还有必要修么?

网友:
显卡维修的比较周折,但是毕竟修好了,也是一次成功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开盖,我记得这种费米的大芯片好像很少见到有开盖的

盖子能开,这种卡开了盖之后重植效果会更好,用的时间也更久。当然虚焊也是本身这卡发热量巨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更换的gpu从哪里弄来的?

坏卡差的,那个卡供电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坏卡差的,那个卡供电烧了

这也保证不了芯片是好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也保证不了芯片是好的呀!

芯片这玩意里面除非用仿真器一个一个连接,不然真不好说好坏,只能看点不点的亮,点得亮说不定有暗病什么的就太复杂啦,不做讨论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显存颗粒,再换上第二个gpu,故障解除......啥意思  瞎换的? 先换显存 不行就GPU?   吹牛 吧

左上角的第一个显存颗粒有问题,其实就是显存问题,gpu两个都是好的,你没看明白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这玩意里面除非用仿真器一个一个连接,不然真不好说好坏,只能看点不点的亮,点得亮说不定有暗病什么 ...

这到是实话,做BGA之后能点亮做驱动就已经很不错,之后有暗病什么的根本无法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GPU  还有必要修么?

手里有料板的可以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我换过几回都没有成功,焊上后发现短路

短路  是不是你焊盘拖锡拖漏铜了  或者芯片拖漏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卡差的,那个卡供电烧了

供电烧了  芯片也有一定机率坏   又这么大  要是让我从料板上拆这个大芯片  还不确定好坏的 我是没这个耐心

网友:
换显存,又换GPU,真是费时费力呀!

网友(2017-02-28):
引用 网友A:
460这种大芯片能换的这么轻松啊,我的焊下来都难,是用那款BGA机器?温度是怎样设置的?

包好锡箔纸后,放电炉子上烤下来即可,用BGA反而不方便(有些BGA风咀太小)

网友:
没换过台式主板的GPU  这芯片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