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维修经验

楼主(2017-01-14):
主板型号:P7H55-M
故障:cpu温度高
问题:开机后VCORE报错,经测量发现VCORE电压在1.5-1.6跳动,cpu温度在70度左右,量测发现P_VCORE_FB_10电压异常,更换PU106,重新开机ok,更换pu106 ,问题解决。

网友A:
楼主你这样发帖有刷分嫌疑哦  不要再这样发了

网友:
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B:
你说的PU106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样发帖有刷分嫌疑哦  不要再这样发了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主题帖我发的有点多了

网友:
简单实用,温度过高的不好修

网友:
大家不明白这个PU106是个什么玩意,其实是UP6262,SMBUS总线(I2C总线)下设定,然后输出基准供电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和核显电源管理芯片的FB反馈端口,通过调整反馈电压的大小,来实现BIOS下调整电压的设定作用。这玩意比较爱坏,拆掉图省按心,换良图功能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PU106是什么呢

肯定是电源管理芯片啦,话说电压实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