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SE维修经验

楼主(2017-01-14):
主板型号:P5KPL SE
故障:检测不到USB
问题:时钟芯片坏
测量:测量USB的供电均正常,SB有被更换过。在测量CK_48M_USB时,发现
示波器
显示是49M,量测R_CK_48M_USB发现也是49M,时钟芯片发出的时钟信号错误
维修经验
芯片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

网友:
只有usb模块时钟不正常?

网友:
如果能配上示波器测量图,那会更好,不然寥寥数言的编辑,谁都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