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V2维修经验

楼主(2017-01-14):
主板型号:M4N68T-MLE V2
故障:无CPURST
问题:测试上电时序电压正常,无CPURST,更换桥结果一样,后经过详细对比测试,1.8V_DUAL_CHIP电压正常位1.6v左右,这篇主板电压为0.9v不正常,怀疑POU3706APL5315有问题。换上电问题解决。

网友A:
1.8V_DUAL_CHIP这个还真给cpurst提供上拉  就是那个5脚芯片是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V_DUAL_CHIP这个还真给cpurst提供上拉  就是那个5脚芯片是不

对的,就是那个5脚的,问题找到了就感觉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那个5脚的,问题找到了就感觉简单了

活到老  学到老  你一下发这么多主题贴  看起来就像水经验  哈哈

网友:
台板换桥 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