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维修经验

楼主(2017-01-14):
主板型号:
F1A55-M LX3
故障:档
问题:此代码为内存不过,目测主板无烧断线和掉件,,测量
S_SMBCLK_MAIN
和
S_SMBDATA_MAIN
电压正常(
+3.4v
)
+3v
也正常。但测量
H_D3_VREFDQ_DIMM
电压只有
0.2v
(正常应该
0.75v
),量其阻止只有
欧。正常位
欧。刺猬电容短路所致,换掉后阻值正常,电压正常,上电跑码正常。
维修经验

网友:
起码上个图看看那 无图无真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