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维修经验

楼主(2017-01-14):
主板型号:      P7H55-M
故障:关机不断电
维修部件:1关机后全点,测量VCORE电压还在,+1.5VDUAL还在,O_PSON#_R电压没有被拉低,2测量IOS_SLPS3#信号阻值为563欧,(正常为356欧)偏大,因此判定该信号连接的零件有开路,3IOS_SLPS3#信号与OC500之间阻值时发现两点之间开路,4,目测发现,OC500轻微氧化,1PIN下断线,5补线后故障排除。

网友:
希望会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A:
看不明白t,,怎么不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t,,怎么不上图

上传限制,流量不够,其实就是OC500的开路问题,连上1pin断的部分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
楼主经验挺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