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高手讲讲各种测电压的条件

楼主(2017-01-14):
就是测各个部分的电压需要什么才能测到准确的电压,大家都来说说
比如测屏电压肯定需要装屏幕开机后才能测到
比如测指纹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测,忘记了
还有其他的,请教大家
指纹

网友:
除了屏 其它的都是直接测吧

网友:
如果装上屏,在接口附近的元件就不好测了

网友:
实际测量参考图纸,实际值有些供电稍低点,如触摸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