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一体机维修经历,板号K-TH81G-P ,BIOS设置项更是一见,首发bios

楼主(2017-01-14):
一体机没有型号,拆开看板号吧 K-TH81G-P  135100336  上的i3二代cpu,精英主板客户拿来说是logo。 卡半个多小时就进系统了,然后就没有事了,留机登记,简单说了一下,估计硬盘坏了,说的时候还想着客户说的那句话进系统就没有事了
先试试吧,看看到底是不是客户说的那样,卡了半个小时就是进系统了,用的可快,感觉不到硬盘坏,关机,准备拆机看看吧,测硬盘,准备动手了,就想想先恢复bios吧,不恢复不知道,一恢复真瞎傻了,不亮了,这下就开始拆了
发现了两个硬盘,这下明白了,肯定有个硬盘坏了,先测机械盘吧,结果不认盘,进系统正常那个就是ssd了。
那现在就是不显示了, 恢复一下bios就不显示了,这是怎么回事,那就外接吧,正常显示,先加焊了一下信号转换芯片无果,想刷驱动板程序了,想想还是 看看bios设置项,折腾白天看见了一个LVDS的设置项,打开后能显示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主板的bios 和驱动板bios,都在压缩包里

k-th81g-p bios.zip

网友(2017-09-17):
楼主的经验很好,看了楼主的经验后马上修好一台机,我那个是BIOS电池没电了,换了电池还不亮,看到楼主提醒的要点LVDS打开后,马上好了,再次感谢,不好意思的地方是手滑点了个反对,很是抱歉!

网友(2017-12-24):
楼主帮我看看 我这个板和你修的那个板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不错 楼主 我的是放下电外接可以显示了  内接不行 看了你的操作  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2018-07-31):
正好修到这机器。我的是触发0.1左右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8-09-15):
我有一块,也有毛病,正需要bios,谢谢

网友:
大神,我下载分不够,能不能发我邮箱337126855@qq.com

网友(2018-12-29):
我有,977838274@qq.com,联系我了

网友(2019-05-10):
一样的主板,检测各项电路正常,开机电压1A左右,已刷,完美开机

网友(2020-03-17):
这个用什么刷的 编程器吗

网友:
我需要这个BIOS

网友(2021-08-04):
没早一点看到大神的帖子,之前接到一台外接正常内接不亮,各种搞后面也没搞好

网友(2024-04-10):
主板的bios 和驱动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