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没有pgood

楼主(2017-01-14):
今天阳光无限好,照着我晃眼。店里来了块主板师父叫我看看,我噢了一声    马不停蹄的看着此板子  擦   p61的不好修啊
上电转转停停  无限重启,无复位,我想肯定是缺供电造成的,那就量咯,内存1.5   桥1.05   总线0.94   cpu1.07
1.07(当时不知道那就是CPU供电)量着量着发现CPU管理芯片95836  vr-on信号1.05v,vdd5v我想条件都满足换个CPU管理芯片试试,现象一样,我蒙蔽了,谢谢坛友的分享的电压图发现不对啊,CPU供电出来了啊。心中飘起无数草尼ma。就他妹的一项CPU供电,那么ok供电正常,量没时钟   0v    不正常 ,量CPU管理芯片第19脚pg0-0.4v跳变    那就干他,查图纸,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62559460\QQ\WinTemp\RichOle\`EB[Z5DPOQGL{O0TR13K@}N.png
vcc3进去通过dr107与的dr108分压产生3.3电压   量一下dq17的c级并没有3.3的电压vcc3是有的证明是分压电阻造成的  量一下dr107阻值1k是对的,dr108阻值居然只有20几欧姆    电阻短路?没见过啊  由于在废板上找不到104的电阻,直接飞线vcc3与dq17的c级相连,上电点板看到复位灯闪一下过一会跟原来的现象一样,脏话。。。。量下pgood还是木有,然后量下dq16 的b级没有电压 ,不对啊应该要有3.3的电压啊,换一个dq16试一下,跑码了,此板修复。

网友A:
写的有点乱,再整理一下就好了,不然有点看不明白
其中”然后量下dq16 的e级没有电压 ,不对啊应该要有3.3的电压啊,换一个dq16此板修复“,这句不对,因为E极本身就是接地的

网友B:
dq17去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有点乱,再整理一下就好了,不然有点看不明白
其中”然后量下dq16 的e级没有电压 ,不对啊应该要有3.3 ...

写错了是b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dq17去掉就行

不不不。我试过没用。时续乱了

网友C:
有的管子直接摘掉就好 例如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D:
你那里测的1.07v,怎么不确定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管子直接摘掉就好 例如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这样时续不是会乱么

网友:
好久没修台板,最近修电脑的少了呢,人呢?本地不会修的人太多,他们都换。客户也不知道谁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里测的1.07v,怎么不确定是cpu供电。

只有一项供电   。一般CPU供电不是要很多项嘛。怪我太年轻,要不是看到坛友发的电压图。还会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