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s198不显示

楼主(2017-01-14):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华硕显示器上电指示灯闪烁不显示,拆机取下电源板驱动板观察没有发现异常,电源板裸板上电测量5v供电正常,加载驱动板再测量5v供电正常在接上屏线不显示指示灯闪烁5v供电开始跳变,于是换掉了供电5v的电容,16v470uf跟10v1000uf电容,换好后上电显示了华硕lougo开始烤机稳定

网友:
可以显示的图漏发了不好意思

网友:
电容问题还是挺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