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太奇怪了,不但被坑了下,而且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17-01-14):
             今天运气好,两个客户每人都送来一张一样的GA-B85M—D3V。
有一张是有个控制管坏了导致PG没出而不断掉电。没两下查出修好后发现还跑码掉电,应该是内存,但测内存各电压都正常,看又没有断线,搞得我又刷BIOS,又压CPU座,搞得白白浪费很多时间,最后还是亮机了就修另一张(这里先买下关,大家猜原因,最后才讲)。
       另一张没那么好运CPU供电无,小心修发现供电芯片ISL95820坏了,换上去先不敢放U测上管是1.75V,这个是供电芯片的VBOOT电压。放上CPU发现上管还是1.75V,IO检测脚也是,吓的我马上断电。
      这时我换到第一张修的的板上测,结果还是一样,晕怎么回事?
进BIOS看 CPU供电输入电压1.8V,晕。
便核心电压又正常,怎么回事?而我测的下管D极也是1.75V。看图以为是CPU_VTT没出或断线而导致
CPU发出PVIDSOUT这几个调电压信号供电芯片收不到,但测CPU_VTT正常的。我B85修的不多,希望有人可以解答下这个供电正常不?
  小结:1、第一板掉电的原因是刚好我测那条内存插槽是正常的,而我插内存那个内存插槽是有问题,以后大家要注意了。
       2、这个贴主要想问大家测上管S极(CPU供电)1.75V正常吗?IO那里检测怎么回事?是那里出了问题?明天要交货,谢谢大家。

网友:
不懂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还以为被客户坑了,原来被自己坑了

网友A:
我已经在很多帖子里面解释过了,1.8V正常的,你测量的是VCCIN电压,真正的CPU电压是CPU内部转换过来的,不用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在很多帖子里面解释过了,1.8V正常的,你测量的是VCCIN电压,真正的CPU电压是CPU内部转换过来的,不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在很多帖子里面解释过了,1.8V正常的,你测量的是VCCIN电压,真正的CPU电压是CPU内部转换过来的,不 ...

本来我也有这样想法,但想到CPU供电大,如果内部转化那也要电容虑波才可以。但CPU明显装不下这么大的电容。
    看来不是我可以理解的,CPU集成都高出想象

网友B:
电压正常的啊 不用纠结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的啊 不用纠结这么多

谢谢,只要怕烧CPU,看到1.75v。烧了又白干

网友:
4代板1.7V是正常的

网友:
上面供电都是好的,我在板上实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