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显卡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啊,型号和牌子的贴纸都被撕了

楼主(2017-01-14):
求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个是卡,型号,和牌子,多谢了,插上这块显卡,点不亮,显示器提示频率超出范围,应该是刷过BIOS,做二手的都改显卡的BIOS,应该刷坏了

补充内容 (2017-1-18 12:05):
显卡已经修好,是显存旁边掉了一颗电阻,119欧姆的精密电阻,补上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看起来像蓝宝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蓝宝石的

有没有图呢,这位朋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呢,这位朋友

不管什么牌子,肯定没有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呢,这位朋友

这种显卡的对应图纸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牌子,肯定没有图

我不是要图纸,我要外观图,不知道牌子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卡的对应图纸不好找

版主,我不要图纸,我只想知道这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网友D:
插入主板去显示硬件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插入主板去显示硬件查看

朋友,我的显卡点不亮,插上去开机,提示超出显示频率,想刷个BIOS,连型号和牌子都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的显卡点不亮,插上去开机,提示超出显示频率,想刷个BIOS,连型号和牌子都不知道

超出显示分辩率   是因为你的显示器不支持   换一个大一点屏的显示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超出显示分辩率   是因为你的显示器不支持   换一个大一点屏的显示器就行

换了,这种显卡都是被改过BIOS,我想刷个BIOS,哭于不知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这种显卡都是被改过BIOS,我想刷个BIOS,哭于不知道型号,

这样啊.有点像七彩虹的  G什么型号来着

网友:
开机F8更改

网友:
我这个点不亮

网友E:
看一下芯片上的字符

网友F:
没有贴纸一般电路板上也印着啊,背面你再看下

网友G:
看做工只是块底端卡  不值得花大力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芯片上的字符

芯片的字符也被打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贴纸一般电路板上也印着啊,背面你再看下

电路板没有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做工只是块底端卡  不值得花大力气修

在低端也比我的9500GT强吧

网友H:
实在不舍得浪费此显卡,就要学会看生产周期(显存芯片不可能也被打磨了吧,主板上也有生产周期的白色油漆丝印)

会识别生产周期,就能知道显卡大概是X年X月的货,可推算出当年所流行的显卡型号

网友:
我看不出来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在不舍得浪费此显卡,就要学会看生产周期(显存芯片不可能也被打磨了吧,主板上也有生产周期的白色油漆丝 ...

这个我还真没学会,没留意这个,不过这倒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掐指一算,七彩虹

网友I:
我好像有这么块显卡   一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好像有这么块显卡   一会看看

太感谢了,帮忙看看什么型号的,顺便把BIOS备份一下

网友J:
华强北出品的山寨卡,BIOS找不到的,超出显示频率好像是晶振问题吧。

网友:
近来才注意发现好多山寨无名主板和无名显卡。

网友K:
看芯片应该是AMD的显卡,看红色PCB,感觉像是迪兰恒进。显存是什么型号吗?是GD2还是GD3还是GD5?GD4肯定不可能,当年GD4显存都用在AMD高端显卡上面。

网友L:
光看板面。大概为七彩虹Gt650

网友M:
七彩虹的显卡,512的显存,

网友:
一般的显卡风扇上就是这个显卡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七彩虹的显卡,512的显存,

我也不知道什么显卡,现在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光看板面。大概为七彩虹Gt650

AMD的芯片怎么是650,再说了650都有独立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看芯片应该是AMD的显卡,看红色PCB,感觉像是迪兰恒进。显存是什么型号吗?是GD2还是GD3还是GD5?GD4肯定不 ...

谢谢思天,现在已经解决了,掉了一颗电阻,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华强北出品的山寨卡,BIOS找不到的,超出显示频率好像是晶振问题吧。

不是晶振,是显存旁边掉了一颗电阻,补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思天,现在已经解决了,掉了一颗电阻,补上就好了

解决了就好。

网友N:
看芯片上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芯片上的型号
已经搞定了,修好了,谢谢你的关心与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