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LA7981P进水掉电重启

楼主(2017-01-14):
今天接一台G480进水机,故障为触发上电0.94A掉电到0.2等会重启上电0.94又掉电0.2循环这样。拔下内存触发0.8左右但不掉电,CPU电压有了南桥显卡供电都有了,只是CPU集显电压没有1.5V是0V。清楚腐蚀点后还是一样,据经验应该是集显电压不出导致保护。测cpu电源芯片10脚发现CPU-b+没电压,反向跑电路发现PR929不见了,看图纸是1K的电阻, 触点的一端另一端0V。果断找料板拆个补上,开机触发电流哗哗闪1.05-1.1.。。不掉电了,接屏LOGO出现。

网友:
读取内存后才出集显,所以不插内存不掉电

网友:
清洗主板的时候洗掉了  还是被人做了手脚?

网友:
感谢分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