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50D-i5 D2 型号CW65S0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1-14):
接到一台神州战神笔记本,客户说之前可以开机的,突然开不了机了不显示,从客户手上接过来上电待机0.010按开关电流上到了0.530左右不动了,拔掉内存一样,重新找了一条内存也一样,拆机测量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师哥说刷一下blos试试,开始找blos程序,有一个是4M 有一个是2M,找主板上的blos芯片是双blos的,开始刷程序25B16B刷2M  25B32B刷4M,刷好后blos芯片吹到主板是,上电开机故障依旧有点失望,不灰心在刷一个,开始找程序找到了一个型号一样的原厂的blos,开始刷,刷好后再次上电待机0.025按开机跑马顺利亮机了好惊喜,多次试机都OK每次都可以开机显示

网友:
楼主正在向大神的方向发展!

网友:
还是原厂BIOS靠谱

网友:
原厂BIOS 发一下吧 ?楼主

网友:
还是原厂BIOS靠谱啊!

网友:
神州原厂的BIOS程序不好找的啊!

网友:
呵,我也遇到 一台 一样的,短路直接撬掉电容oK

网友:
可以附上正确BIOS

网友:
刷BIOS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楼主把原厂BIOS共享一下啊

网友:
经验分享了,资源也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7-02-13):
lz你是用什么编程器我用西尔特找不到25b16

网友:
我第一次刷BIOS亮机,也很兴奋

网友:
哪里搞那么多原厂bios啊

网友:
是的呀吧原厂的bios发出来啊

网友:
   楼主   BIOS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