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5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7-01-14):
HP 325不定时死机,放歌也会,谁遇到过的
死机

网友:
内存,系统都换过,散热也搞了,然后其它什么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款机器温度高我记得 你测测

网友:
驱动都正常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不要装显卡驱动试

网友:
那就修呗,你这是求助帖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