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 ver 20

楼主(2017-01-14):
ms-7680 ver 20 h61m-e33(b3)  PCH供电   CPU供电都正常,  桥没有发出时钟,,,请问大神们接下来该查什么地方了

网友A:
这个CPU供电难不成是CPU预设核心供电?不然没道理说时钟没出来,CPU供电已经有了。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pg          vrm_pwrgd

网友C:
cpu供电有了 就要出pg信号了哦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供电难不成是CPU预设核心供电?不然没道理说时钟没出来,CPU供电已经有了。

板子还压在我这,,我忘了说清楚了,到手是没有CPU供电,,搞着搞着就变有供电没时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pg          vrm_pwrgd

我个PG我查到桥边上电阻,有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有了 就要出pg信号了哦 正常吗

PG已经进桥了,,我对时序不是很了解,,VMPG进桥后是不是桥就要发出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