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掉电反复重启,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7-01-14):
这块板是实地的师兄学海有崖阿忠和我一起远程探讨研究的,这里需要特别感谢下。
好,进入正题,看下面

故障:开机掉电且反复重启,时亮时不亮
看到这个现象着实令人头大,亮机的时候能正常使用而且不会过会儿就什么的掉电,不好搞啊。
拆机后发现CPU供电管是铁壳的,以为是小问题,换了就好,于是换掉,改为普通8脚MOS管,再次上电还是一样子,自动重启几次后又正常亮机。
于是又抓了抓CPU供电滤波波形,简直完美!看来不是它!

只能拿出最后一招了,双通道抓掉电!
拿的是SLP_S3#信号与其它一些供电、信号等做对比:发现SLP_S3#与3V/5V、1D05V_PWR、VCC_CORE、1D8V_S0等一些主供电都是同时掉。
  再拿SLP_S3#与信号做对比:发现与CORE_PWRGD同时掉,再测!咦!!!发现问题了,如图:

     图中蓝线为SLP_S3#,黄线为ALL_PWRGD信号,是由几个供电芯片一起发出,只能逐一断开尝试,先从待机芯片的开始吧,直接去掉R351,
    再上电,一次亮机,反复尝试开关机,都正常,看来就是它了,至此维修结束!

 会员11153722元2023-2-28 10:07

网友A:
我知道你没分了才来发帖的吧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B:
楼主想请教一下,机器 在 进系统下的情况下 怎么用双通道对比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请教一下,机器 在 进系统下的情况下 怎么用双通道对比掉电

一个探头接一个信号,下降沿触发。实地没有学过?如果你的是4通道,你一起就能对比4个信号。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探头接一个信号,下降沿触发。实地没有学过?如果你的是4通道,你一起就能对比4个信号。爽啊

调的还是单次触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的还是单次触发功能?

是的,你多看一下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看到它这些图,你就应该能想到是使用的什么功能。
就像万用表,你看到别人说的多少V你心里马上就能明白是怎么测量出来的。不管是什么工具,拿到手里的时候就多玩。玩透,得把它往坏的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没分了才来发帖的吧

看到你这句话,我点了支烟,坐在电脑前想了一夜,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请教一下,机器 在 进系统下的情况下 怎么用双通道对比掉电

使用下降沿

网友:
要是没示波器这个问题就真不好查了

网友:
这个 机器 待机部分爱出问题 也是一个小通病           加分

网友:
不跑码的什么修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得到了阿林老师的真传了

网友:
高 手!!

赵子文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看来实地就是能学到真东西啊 绝非浪得虚名

网友:
真羡慕楼主技术,示波器运用如此娴熟。

网友:
b460 另还有一些通病,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呀

网友:
最讨厌掉电的了  好难修啊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诶  这个BOBO 不错

网友:
基础问题

网友:
看来搞维修,还的使用高级工具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改天也要整个示波器

网友:
又被示波器干住了

网友:
可以示波器玩的好,,

网友D:
3V和5V带不起负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V和5V带不起负载?

应该不会,这个最弄好我也是抓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这个最弄好我也是抓过的

经过和同学讨论,应该是芯片的pg模块检测出问题导致的,同学他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割线搞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这个最弄好我也是抓过的
芯片内部pg的与非门关系,已经贴过图了,应该是两路检测同时出现问题了,或者芯片pg部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这个最弄好我也是抓过的

你的3V/5v带不起负载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
这是正宗科班出身的节奏!!!

网友:
神器在手修机不愁啊    没示波器修掉电就不好搞了

网友:
厉害,会用示波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内部pg的与非门关系,已经贴过图了,应该是两路检测同时出现问题了,或者芯片pg部分坏了

厉害,我都看不会去看内部框图,复杂也看不懂

网友:
好帖子,好技术。要支持一下。

网友F:
这个有点像HWPG  哈哈  原来修过类似的故障  有隔离点还好没有的话一个个断开很费劲!

网友:
以后有机会也得去实地深造啊,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给你加分

网友:
越来越觉得必须买示波了 学习了

网友:
看高手的贴就能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点像HWPG  哈哈  原来修过类似的故障  有隔离点还好没有的话一个个断开很费劲!

不是像,根本就是。断开隔离点麻烦,可以双路抓波供电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维修小白在此膜拜一下,示波器的知识还是一片空白中。

网友:
楼主色盲吧,

学海有崖阿忠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木头爱吃荔枝 -2 这就是色盲?
gag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liutianyu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名字很随便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看来有波波来修,简便多了

网友:
双路抓波—技术,不错,其实学明白了检修思路才是正解,以前也遇到类似故障不知道怎样pojie,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我自己的笔记本也是B460之前也是自动重启,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也是电阻腐蚀,待机那里出问题了,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这种故障让我们维修估计最后不是放弃就是搞报废了  示波器维修就是牛

网友:
这个地方没碰到, 就碰到  cpu供电和 3v5 v受潮

网友:
双通道  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没分了才来发帖的吧

这笔装的很高尚

网友G:
大哥,你说的黄色AAL  PWRGD 这个信号看的我眼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你说的黄色AAL  PWRGD 这个信号看的我眼酸!

特意让两条线重合这样才能更好看出谁先掉

网友:
表示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没有玩过波波

网友:
就是不喜欢修这个铁壳

网友:
维修 就得要细心

网友H:
去掉R351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可否解释下

网友:
楼主是典型的高手,也是验证了会者 不难,难者不会,佩服!

网友:
一点点都没有看懂

网友:
实地出来的高手如云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小弟还没有示波器,想买个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楼主修这种掉电也玩一样的 羡慕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掉R351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可否解释下

看是不是待机芯片的PG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分析的非常好

网友:
显卡做过没有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修的快

网友:
有真技术就是牛逼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了几台联想的,都是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给你加了兄弟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厉害,真是牛人。肺腑

网友:
不错 不错 双通道 玩的很6 呀。

网友:
神器!我不太会用波波

网友:
可以 ,有部分机器设计缺陷 待机芯片电压正常 PG不正常 ,导致触发掉电,曾经,我修这个问题搞了好一会,,那时没示波器

网友:
直接去掉,不用连吗

网友:
修好说可以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就难修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联想一体机,第一次开机正常使用一小时左右,然后就自动掉电重启,到现在还没搞好。可以参考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看来清晰信号流程很重要

网友:
长知识啦 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
士波器玩的好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悲催 我要好好 学习波了 我的波摆放半年了 这个没波 根本没发修 恭喜楼主

网友:
拆第一个就是的,幸运。我寻思还有后续了。

网友:
好工具不会用也是浪费啊

网友:
信号级别大师 收藏了

网友:
有波波维修就是牛逼

网友:
现在赚钱真tm不容易

网友:
型号看看,没分了

网友:
看到这个故障现象,我们小白也就是看看待机芯片的周围元件了、、、、、、、

网友:
我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这个问题是B460的通病吧,待机芯片51123外围元件变质,为什么要整龟壳

网友:
会示波器 就是牛啊  俺只会简单的

网友:
调的还是单次触发功能?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厉害

网友:
这样修,,好像不合常规

网友:
维修就是耐心,学习!

网友:
学习  积分重要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
这是真技术,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运气就是好

网友:
示波器好贵的 ,看看买不起

网友:
而我反而服务范围而非飞飞飞俄

网友(2017-02-13):
高手 我收藏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R351不装,机子也可以正常使用呢?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