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BX-243不上电维修,现在无待机了。。

楼主(2017-01-14):
接同行的机。。。。。。一看是索尼的机。。。。配置还挺高的。。。
插上可调电源。。。。按开机键触发电流到0.4A。。。然后掉电。。。再按。。。还是那样。。。
初步判断肯定是哪个转换电压没出来,或者处理器供电没出来。。。。
马上拆机。。。。
裸板上电开机。。。。也是电流上到0.4A 掉电。。。。。。
开机量供电。。。。。发现3.3V 正常。。。5V确只有4.5V....
这里我就很奇怪了。。。。为什么5V 只有4.5V呢?

然而又可以上电到0.4A 左右。。。内存供电  显卡供电 处理器供电瞬间出来。。然后就掉了、。。。。
然后我就想着这5v变成4.5应该是不对的。。。
开始三板斧。。。。风枪吹芯片。。 冷了。。。。上电。。还是那样。。。。然后就就想着。。。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又想着又像。。。这个机又没图纸。。
。正在纠结中。。。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再次插电的时候。。。尼玛。。。3.3V 和4.5v都没了。。。
我擦。。。。。。
马上查条件。。。这尼玛我也没动哪里啊。。。。
后来换上下管。。。。换5V后级滤波电容。。。依然无效。。。。
查条件。。。。找来别人的机上面的待机芯片的图纸。。。。

大家可以看到。。。芯片 608098 待机。我量的条件。。。6 脚  19V 正常。。。4脚 EN-LDO脚 13V.. 这个应该算正常吗?这个是开启7脚LDO 电压的。。。。。然而 量到7脚确只有3.45V  这个我就很纳闷了?怎么只有3.45V 呢? 再量14 和27脚的开启PWM的电压。。。3.3V 这个正常。。。基本上我们能查的就这个几个了。。。
这里7脚为什么是3.45V呢?打阻值 又没有短路。。。。也没偏小。。。无穷大的阻值。。。
芯片坏了吗?还是这个电压是正常的。。。。现在就是不出3.3V和5V  电感的阻值也是正常的。。。没有短路。。
最郁闷的是之前还能出的。。。。
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更郁闷。。。。。。
大神们。。。如何破呢?这个机器客户很急啊。。。
要是有图纸就好了。。。。哎
7脚3.45V 应该不正常吧? 后面明明标的是5V的线性电压的啊
难到是这个图纸的和本机的不一样?
就是算是正常的。。。条件都满足的,为什么不出电压

芯片我用RT8206B代换。。也不出电压。。。用原来的也换了

求图纸啊

网友:
没人帮我吗

网友:
7脚连接的电容

网友:
已经被我干掉了

网友:
艰难,艰难啊,一个人不容易啊,加分加分了

网友:
看7脚电压去哪了啊 ,EC看了吗

网友:
无图纸不好搞索尼的这个电还可能去3好多地方, 原始办法断线看一下. 估计后期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急什么,你越急越乱,安照标准时序来查,看看是否5V后的转换电压有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