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n15235主板维修 付it8728f的高清截图

楼主(2017-01-14):
刚刚修块主板,富士通  n15235   rev1.1    故障是不能开机。开机脚没有3.3v     pci   a14无待机,  先修待机。量q73(不知道对不对。等下上图)有3.3v   以为桥有待机了。在板上量了半天也没头绪,直接短接开机绿线。量刚刚以为有问题的那几个块子,都很正常,量a14   1.0v   不对,找板上出1.0v的供电块,量到q98是1.0v,去掉短接。,量q97基极3.3v是由 q73发出。发射极是5v   集电极没电压(不知道对不对,给指正下)然后用镊子短接5v一端到地   q98出3.3v    a14也有3.3v了。看了下电路,q98是由q97控制的。量q97发射极没有电压。量发射极下面的一颗电阻,一端有5v  一端0v   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直接飞线。   3.3v待机出来。。。。量开机脚,还是0v       io是it8728f    下图纸,开机脚是75脚。3.3v正常,。飞线到开机脚,    开机       亮机,维修完成,付io的高清截图        好多都是打包上论坛,下下来又要分,而且查也不方便,直接上图最好了,直接可以看,当然加不加分就看你们够不够意思了。脑子很乱,昨天喝醉了,今天状态不好,读得不通的地方理解下哈!!!!

网友A:
q97推测是控制5vsb输出到到q98本身d级工作

网友:
我来补上

网友B:
这不是华硕的板吗

网友C:
飞线最省事了 还低成本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q97推测是控制5vsb输出到到q98本身d级工作

应该是的,前面没量到这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华硕的板吗

不是,是富士通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最省事了 还低成本

还多烧下机,,稳定了再叫客户来拿   免得返修,刚刚开店,还得打口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谢谢兄弟捧场

网友:
图片看不清啊

网友:
断线最好还是补起来  飞线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