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触发上电50ma掉点,然后自动上电50ma反复如此

楼主(2017-01-14):
小6触发上电50ma掉点,然后自动上电50ma反复如此。
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cpu供电 和i2c 总线 和cpu复位查查

网友:
这个可能和CPU有关哦

网友:
应该是处理器自检不过,先查查供电

网友:
感觉是暂存没装好或者虚了

网友:
硬盘也有可能,三大件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