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版本号是1.02亮机BIOS,亮机图片

楼主(2017-01-14):
华硕M5A78L-M LX3 PLUS  版本号是1.02亮机BIOS,亮机图片,每次遇到华硕的板子会先刷BIOS试下,这个板子是开机风扇转下停,查到问题是VDDA没出来电压,更换芯片解决问题,备份下亮机的BIOS,
也是给自己一个资料储备。

M5A78MLX3 PLUS.zip

亮机BIOS

网友A:
AMD的VDDA小五脚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VDDA小五脚容易坏

是,VDDA2.5V电压,AMD的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电压。此板就是这个问题修好的。

网友B:
有理有据,华硕小5脚芯片爱损坏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理有据,华硕小5脚芯片爱损坏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是,料板上找到啦。不然我想改下,直接加电阻给2.5V,但是又怕不稳定,版主试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料板上找到啦。不然我想改下,直接加电阻给2.5V,但是又怕不稳定,版主试过吗?,

可以试着找个二极管直连,降压0.7V,吧3.3V转换成2.6V左右的样子,不过一般不建议,还是原件代换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着找个二极管直连,降压0.7V,吧3.3V转换成2.6V左右的样子,不过一般不建议,还是原件代换比较好。

我也想过,但是电流不知道,怕时间长啦,电流大,会不会对CPU有影响啊。也没敢试验,如果下次遇到准备试试。

网友(2018-04-30):
下载收藏一份?????怎么下载不了,lz可重发一下

网友:
正需要呢  谢谢............................

网友(2018-07-25):
维修越来越难,钱越来越不好找。多谢分享让我找到捷径。

网友(2020-08-14):
谢谢楼主,留着备用!

网友:
这个BIOS确定是原板备份的 你这个是8M? 我主板备份下来的为什么是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