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X279 掉电

楼主(2017-01-14):
一台华硕的 MX279 液晶显示器 自动掉电
换了外接电源 还是一样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把程序备份发上来下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 在看看

网友:
拆开没有,估计都没有拆机

网友:
电源板 有问题吧

网友:
能说详细点嘛

网友:
掉电时间有规律吗?多久掉电?
还是一开机就掉电?掉电之后开关灯还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