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K43SV REV:3.0 维修

楼主(2017-01-14):
这个机,是一位同行拿过来修的; 他说是他刷开关接口那 ,导致不触发了.他拿过来就是板.CPU.内存了.接

可调电源测待机0.022A电流,感觉有点偏高,测量3,5V已产生,便去测EC的条件,点位图有一张,但没图纸,但

在论坛看到有位坛友说IT8572和K2JV的IT8570一样(图纸里是IT8500E), 我便对着点位图一个个对照,真是一样.74脚

AVCC,3.3V,14脚WRST#,3.3V,17脚LID_SW#,3.3V,120脚AC_IN_OC#,0V,56脚PM_PWRBTN#,0V,112脚

PM_RSMRST#,0V;RTCRST#3.3V;无意间测量一处电压0.5几V,看点位图是+3VS.这一处不正常;应该是那里微

短,烧机,无果.顿时没了思路,先放着,后过了1天多,又拿着这个板子,重测了一遍,一样的结果,又在论坛上

翻,找.我搜 AC_IN_OC#时发现有位坛友发道(ec要产生RSMRST#,必须先收到3,5V待机芯片的SUS_PWRGD信

号),我便照点位图去查了此电压0.3几V,与此电压相连的有EC,三个3脚二极管的反向,一个四脚排

阻,RT8206A,(前面我换过一个EC,因为同行说刷的开关导致不触发,师傅说可能EC坏了,不过换的后缀不是

AXA,后又换回本来的),拆了D5804一样, 换了RT8206A,一样,后摘了4脚排阻,后通电去测SUS-PWRGD4脚排阻

上点,3.3V触发了,顿时一阵欢喜,我测了下此排阻,10K欧的,便到料板上找了个4脚6K欧的排阻装上, 通电待

机0.020A, 装上CPU.内存后上电外接1.4几A亮机;又待机测了下+3VS是0V,RSMRST# 3.3V,PWRBTN#3.3V.

网友:
这个故障我以前有发过 这个机器 或许这个电阻很爱坏 我现在还不敢说是通病就是了我的帖子是华硕修到的经验 回复别人的 现在我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
学无止境 加油

网友:
这样的故障确实能算通病了 个人已经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电阻是华硕机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