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5.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1-14):
华硕K43LY 5.0 进系统 3-5分钟掉电,是什么问题呀?
BIOS和usb3.0 程序 都刷过了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与供电问题,有没有更具体的信息

网友:
若是定时掉电 多和BIOS 又关 排除BIOS 还有桥 ……     你的若不定时掉电 排查温控散热 供电等

网友:
看下CPU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