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公版7970 ,无显示输出。

楼主(2017-01-14):
开始还有vga输出,后来连vga也没有了,但是主板自检能过,核心,显存电压都有。i/o还不知道在哪测量,好像hdmi有个3.3v正常。vga,dvi,hdmi都没有输出。

网友:
不会是核心的问题吧

网友A:
1.8V电压和1.05V电压有没有?这也是给核心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V电压和1.05V电压有没有?这也是给核心用。

1.8v有,核心是0.94v,核心晶振工作,hdmi上的5v电压正常,vga行场同步信号是不是很窄的波形,这个也能检测到,但是dvi上的DDC时钟波形和数据都没有,进一步检查中。

网友:
显卡是两个dp口,没有线,我测试不了,但是hdmi,dvi,vga都是没有输出的,dvi转hdmi接头也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C:
是不是背面某个电感开路了,输出模块缺电压没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v有,核心是0.94v,核心晶振工作,hdmi上的5v电压正常,vga行场同步信号是不是很窄的波形,这个也能检 ...

这卡的BIOS是否有被动过?最好找个确定完好且是原版的BIOS来刷新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背面某个电感开路了,输出模块缺电压没输出

电压都有,估计是核心问题,插上一张好卡,然后用这个当副卡,可以进系统,但是报驱动停止响应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卡的BIOS是否有被动过?最好找个确定完好且是原版的BIOS来刷新看看效果。

bios自己调过核心电压,万用表测量核心1.16v并不低,显存1.6v。电压都有,估计是核心问题,插上一张好卡,然后用这个当副卡,可以进系统,但是报驱动停止响应错误。
显卡是双bios,哪一个都是同样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自己调过核心电压,万用表测量核心1.16v并不低,显存1.6v。电压都有,估计是核心问题,插上一张好卡 ...

那看来核心问题居多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感觉跟我一个老卡很像,不过我那个是显存问题,只有一个DVI不能用,VGA和hdmi是好的,换一个颗粒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D:
我有块HD7750的也是这样行场波型和你的一样,后来换个晶振好了,楼主也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块HD7750的也是这样行场波型和你的一样,后来换个晶振好了,楼主也可以试试

问题是显卡空焊,或者虚焊了,放冰箱里冻了一下,可以跑4个小时,然后故障依旧。

网友:
厉害,居然把显卡放到冰箱里,小心受潮啦

网友:
可能是核心空焊或损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显卡空焊,或者虚焊了,放冰箱里冻了一下,可以跑4个小时,然后故障依旧。

听过放烤箱没有见过放冰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听过放烤箱没有见过放冰箱的

估计是冷缩,缩小锡球和PCB焊盘上的间距,从而达到虚焊修复的目的,我是瞎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冷缩,缩小锡球和PCB焊盘上的间距,从而达到虚焊修复的目的,我是瞎编的

只要有效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有效果就行
哈哈,无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核心桥先查供电和打值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