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k24求助

楼主(2017-01-14):
a1278 k24 不触发,指示灯不亮,求思路

网友:
是小绿灯不亮吧 从公共点 待机查起……、

网友A:
公共点,3.42V待机正常,3V电感短路,有一电容被击穿,更换后正常,绿灯不亮是小板问题,将那个3脚管取掉后正常亮绿灯,触发跳变正常显示。

网友:
意思是3V都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3.42V待机正常,3V电感短路,有一电容被击穿,更换后正常,绿灯不亮是小板问题,将那个3脚管取掉后 ...

厉害了 我也想学修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