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后摄像头不能用,前摄像正常,手电筒正常

楼主(2017-01-14):
iphone6 后摄像头不能用,前摄像正常,手电筒正常,测J2321座子对地阻值都有,PP_RCAM_AF_CONN 1.8伏,PP1V2_RCAM_CONN 1.2伏,PP1V8_RCAM_CONN 1.8伏都有。还原所有设置一次后摄像头就正常,用下再开就不能用,刷机换全新摄像头故障依旧,C2301飞线到C2345(PP2V85_RCAM_AVDD_CONN )故障现象无任何变化,求助,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没碰到过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打开摄像头是不是黑的,对焦也正常?就是没有图像。可能和PP2V85_RCAM_AVDD_CONN  2.8V的电压有关哦

网友:
所有的设置一次后指哪些方面,可从这些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