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技嘉B75M-HD3元件位置图

楼主(2017-01-14):
论坛上,可是阅读权限不够无法下载!哪位大神分享下好不?

补充内容 (2017-1-15 17:21):
感谢轩辕思天提供的图纸! 所有不正常的均来自DEPSLP,这均指向桥,正常主板待机这信号应为低电平,我这板是高电平,这主板命苦被技嘉售后干过桥,还把线路板也给划断了,整不了桥放弃算了,扔掉好过年!

网友:
有块不启动的技嘉B75M-HD3,木有点位图,要查三极管电压,不知道那个是那个

网友:
我没有  帮顶一下吧

网友:
B75修过,但这款就没有

网友A:
你把阅读权限过高的帖子链接发出来,我去看看。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阅读权限过高的帖子链接发出来,我去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362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阅读权限过高的帖子链接发出来,我去看看。

这位大神要70阅读阅读权限!没法整!

网友:
我这块技嘉B75-HD3,一起买了2块,都是技嘉售后没修好的废板,整好一块,另一块不启动,感觉是某个三极管不对劲,木有元件位置图,跑线也太费劲了

网友:
2个主板测量14个三极管的对比,电压差距太大了
这主板是技嘉售后没修好的主板,线路板都被割断了,现有图纸元件图就好查多了!等修出来就写维修记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阅读权限过高的帖子链接发出来,我去看看。

谢谢!桥故障,让我彻底放下这块板,收拾破烂,开心过大年!祝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桥故障,让我彻底放下这块板,收拾破烂,开心过大年!祝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修到最后能得知个结果,也能让人欣慰,不然不明不白的就放弃,总会让人心有不甘。

网友C:
DEPSLP高   测一下  S3  S4  是不是高   是不是  触发了?   没拉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PSLP高   测一下  S3  S4  是不是高   是不是  触发了?   没拉低绿线?

老大!我求求你了!搞得我又想翻出来整一遍了测下S3什么的,这逼板是我翻出来3次修了,忍住!坚决忍住不折腾了!开心过年!IO到绿线的的电压没拉低,根本就没触发!短接启动针IO至桥的3.3V-0V-3.3V,这桥被技嘉售后干过,应该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