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进液不开机

楼主(2017-01-14):
DELL N5521进液不开机
接到一台DELL 5521进液不开机,机器是一位同行送来的,说因为进液了,他拆开后清理了进液,并进行了吹干,但按开机键发现指示灯亮了,屏并没有亮,然后在网上购买了BIOS数据进行了刷新,但故障依旧。送到我这儿的,首先拆开机器发现确实机器是进液的,但已经清理的很干净了,担心前一位修理者烘干不彻底,首先进一步烘干吧,处理完了,发现故障依旧,按开机按指示灯亮了屏不亮,再从电源上看电流只有0.012A,这样的电流几乎就是待机的电流。长按开机键能够关机,关机后待机电流0.000。我的电源是4位的,现在新机器待机电流很低,我的电源显示不出来。
这样的电流按照经验应该是3V,5V产生了,但一定没有后继的,如果有后继,一般都比这个大。断掉电源,首先测量全部电感,电阻基本正常,上电测试吧!接上电源,按下开关键后
再测量3V后继QZ3,发现5678脚有3.3V,而123脚为0,确实没有后继发出,进一步测量其4脚为0.3V,明显不对,往前测量RZ7电阻上面也没有电压,明显是B+_BIAS没有造成的,再去找B+_BIAS

要有B+_BIAS,必须PQ902导通,这是P管,必须2脚低电平,也就是PQ903必须导通,测量2脚发现为+4.9V,说明EC也发出了POK了,且测量这儿的B+_BIAS就是19V,那就故障很简单了-----断线了,直接飞线吧!
图纸

网友:
技术贴,电路清晰,可以 加分加分

网友:
有思路就是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