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复修DELL老机器700M不触发的心得(适合新手)

楼主(2017-01-14):
机型:DELL 700M
板号:03249-1
故障:不触发,插可调电源,电流0.006~0.014~0.006,然后在0.006卡主不动。触发没反应。

老机器,老到部分零件不认识,弄了份参考图纸对不上,最后看芯片型号,找对应的芯片手册修

电源接口附近有个MAX1999,查手册得知,是输出3V和5V的待机芯片。
万用表在大电感上测量不到PWM的5V和3V输出。上示波器
时基1ms,每格2V,抓了几次电感后端,无波。偶尔有那么一次,也是与水平线平齐,就没当回事。(老板的示波器性能有限,有时误触发,习惯性忽略此波)
抓电感前端,时基还是1ms,每格10V,抓了几次,没波。
抓上管G级,无波
把示波器调到自动挡,抓芯片的供电,有5V。
抓en,有5V,
抓3V/5v线性,都正常。
没输出,判断芯片坏。通知老板买芯片。
最后,风枪吹掉2个上管,抓上管G级波形,辅助判断。令人意外的是,2个上管的G级,居然都有了短时间的5V波形,靠,芯片是好的???灰溜溜的坐下,继续查故障。

上管用风枪吹回去,烙铁加焊下,上电,就成这样了。

怎么回事?可调电源卡在0.8左右外接的VGA不显示,cpu的风扇转了一会停,内存不过?插内存条,再试几次,故障依旧。偶然间,发现屏幕闪了一下灭。way???难道它检测屏幕???
试试原装屏,结果就这样了。

原来DELL老机器,电流0.8几接外显不显示,是正常的,要原装屏才能亮机,亮机电流同样是0.8左右,完全亮屏是1.12左右。
估计待机芯片虚焊了,被风枪吹过,所以可以亮机了,加焊后装机测试都正常。(其实根本不关待机芯片的事情)
晚上测试时,机器又挂了,触发无反应。这次,电流卡在0.005,完全不动静了。
抓波3V电感后端,无波,抓波5V电感后端,无波,抓波芯片工作条件,还是正常,但是,下管的G级有了持续5V???
芯片在保护,后级有问题吗?
二极管档打值3V和5V,都500左右的值,正常啊,继续抓波。
终于在5V电感后端,发现了点端倪,与水平线平齐的波又出来了,这又是误触发?还是说,这里有问题?
调小时基到500US,抓波还是一样,再调小……

50us内掉电,第一判断滤波电容坏。
再抓波3V5V电感前端后端对比

3V电感后端完全是没有波。干5V后级滤波电容后,终于亮机了。原来早上风枪吹正常了片刻的,不是待机MAX1999,而是330的5V滤波电容

助人为乐,手有余香,请加分

网友A:
不错,示波器用的很好,哎,我是真想去实地学示波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示波器用的很好,哎,我是真想去实地学示波器啊

汗颜,都是摸索着修机,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示波器抓波操作很简单,通过各种不同波形,对应判断出故障点,才是精华,去实地不要本末倒置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颜,都是摸索着修机,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示波器抓波操作很简单,通过各种不同波形,对应判断出故 ...

是的,我想学的就是示波器,这个东西哎,说多都是累啊

网友C:
很详细,DELL机不装屏会报警的。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DELL机不装屏会报警的。

你说的是DELL的新机器吗?今天的机器很老,我除了裸板接屏,其他都没接,谢谢提醒,下次记得接喇叭

网友D:
这种老机器还有送出来修的 多少米?

网友:
很好很好,加分了,加油吧,继续努力

网友:
遇到过dell机清灰,结果拿走又回来,开机响八声,后来重插屏显好了

网友:
5V电压有6V多了

网友:
工具齐全就是好啊,

网友:
冬天了,触发掉电,使用花屏黑屏,这种就要多考虑考虑 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美信1999的待机芯片,以前用的最多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修点

网友:
楼主被示波器坑了,叫老板换一个好的

网友:
你们调自动档是按 AutoRange  还是 AutoSet ????

网友:
多备点330的电容,无待机3/5v时先换电容试试,有时滤波不良会引起待机电流偏高,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楼主不错这么老的机器还修好了   收了多少米米啊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DELL机不装屏会报警的

网友:
不错的!分析精准

网友:
感觉你的示波器还可以啊,我还用的16年前的泰克示波器呢,够老吧

网友:
以后需要准备一台这东西呀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熟练!

网友:
3 5v滤波不良确实是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好!!!!

网友:
这个 主板很老 嘻嘻

网友:
示波器用的 666

网友:
又是一例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表示修机器还没用过示波器, 不会用...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潇洒

网友:
700m 好老了 一代内存 单核CPU

网友:
我不是新手,也感觉学习到了

网友:
楼主技术NB,功底雄厚啊

网友(2017-02-13):
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玩不熟啊,特来学习了

网友:
不错,示波器用的很好

网友:
这个机器 电容有问题 好像是通病吧 不确定 不过楼主示波器用的真66

网友:
666666666 师兄很给力啊 讲的好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老机器还有送出来修的 多少米?
别看它老,这机器出厂时可能 要上万的,要是客户花上万的钱买的,现在坏了花个几百修修板子都会愿意修

网友:
这本板子才多少钱 还修呢?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真好 !!

网友:
示波器用的66666

网友:
老司机,分析也好,技术也行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向你学习

网友:
我也想去学,,,,,,,

网友:
逛帖子,长知识啊

网友(2017-04-17):
老机子没得研修

网友:
我想学示波器。收藏了

网友:
鼓励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