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换屏结果键盘不能用。需要刷码片。哪位大神有更快简单的刷码片的方法?

楼主(2017-01-14):
戴尔笔记本换屏结果键盘不能用。需要刷码片。哪位大神有更快简单的刷码片的方法?求分享。
我知道可以直接飞四根线到编程器上,VCC   GND    CLK   DATA
哪位大神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分享下。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还是第一次听说换屏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还是第一次听说换屏键盘不能用的

好几款啦。都是类似的问题,但是从屏上拆码片,风险比较高,所以想找个更快捷的方法直接刷码片。

网友:
检查排线.....

网友:
原屏拆下,换上它会有什么风险,,这个不方便吗

网友:
说一个或几个具体型号机型,

网友B:
有刷屏码片排线卖

网友:
找个屏图纸,找根废屏线,自己做根刷屏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屏码片排线卖

找到啦在某宝上有卖,省事啦。谢谢。

网友C:
换个编程器吧,好像RT809F也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编程器吧,好像RT809F也可以刷。。。

是,某宝上卖的有就是和809F配套使用的,已经买啦809,今天发一个人家改好的刷屏码片利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原屏码片对换过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原屏码片对换过去 。

显示屏全新,不能拆,还有质保呢?要考虑这点,我如果不考虑质保就直接开干啦。所以想在论坛找到更好更有效的方法。

网友E:
是有这样的,遇到过一次,有专门刷码片的编程器,直接插屏线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有这样的,遇到过一次,有专门刷码片的编程器,直接插屏线就可以的

是,我也找到了某宝上卖的,就是我想要的那种,已经有809编程器,再买一个刷码片的就可以啦。今天订购,马上就可以试试效果啦。到时候把验证结果发到论坛,让大家也好有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F:
找到码片在屏线接口  飞线 到编程器插座  自己做一个专门刷码片的屏线  以后留着用

网友G:
现在除了DELL换屏需要重写码片,其他应该很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到码片在屏线接口  飞线 到编程器插座  自己做一个专门刷码片的屏线  以后留着用

是,某宝上有卖,人家做好的。直接插到编程器上就可以使用啦。

网友:
拆碎片麻片,有毛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除了DELL换屏需要重写码片,其他应该很少了吧

是,其他的遇到的很少,DELL遇到几次啦。一般都会给客户专门发专用屏,但是太麻烦啦。自己备的屏挺多,所以就想找到简单的方法,以后我这屏就可以直接给客户换啦。不用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