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U焊盘怎么上绿油啊,点太小了

楼主(2017-01-14):
说实话之前拆CPU从来没有连锡,看到别人连锡我还嘲笑人家。自从嘲笑后第二天接个机子我就看你们的方法玩一次用了吸锡带拖了焊盘,拖完就连锡了,真的我拆了不下30个CPU了从来没有连过锡,从来没用过吸锡带,问下怎么上绿油我用针站上去,连到焊盘点上面去了就用刀刮结果把点刮掉了,求助啊!

网友:
放大镜  放大镜   放大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实在不行就上显微镜,再不行你只能请千里眼了

网友:
掉点只能用显微镜来补了

网友:
用放大镜吧

网友:
用显微镜补好点涂绿油,用紫外灯烤干

网友A:
请教你不用吸锡带是怎么处理好焊盘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大面积的话 还是用绿油网吧

网友:
用画笔刷上烘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你不用吸锡带是怎么处理好焊盘的,能分享一下吗

就是啊,有这么好的技术分享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显微镜  看就不小了

网友:
用绿油网啊,去淘宝搜索绿油网

网友:
补绿油接线

网友:
淘宝上有一种专门刷绿油的贴纸你去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