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黑白屏幕 求思路

楼主(2017-01-15):
一台机器 摔过 然后就黑白屏了  代换过屏幕不行   我还没遇过这种情况  求思路

网友A: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CPU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CPU引起的

CPU?   我还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 -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mipi总线都打值看看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屏幕灰度开启了。

网友:
在设置里面。

网友:
很可能是CPU引起的

网友:
显示总线先打下值

网友:
刷机试试吧 打下阻值

网友:
供电也先排除一下

网友:
摔过的很可能CPU虚焊了吧,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是设置的问题   客户不下心设置了颜色偏转  变成了黑白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是设置的问题   客户不下心设置了颜色偏转  变成了黑白色

哈哈。在设置界面里面。再不行就刷机。再不行就拆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是设置的问题   客户不下心设置了颜色偏转  变成了黑白色

好在是个小问题。

网友:
设置的问题吧    先设置一下看看呢

网友:
直接恢复设置就好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