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 PLUS 跑1100

楼主(2017-01-15):
主板送来时说是不显示
插上电源,检测卡,可以触发,有复位,直接跑1100
测各项电压正常
测电池电压也正常
准备再检测别的问题时发现情况

发现CLRTC跳线旁有腐蚀,测针脚上没有电压

把跳线的座拿掉,发现腐蚀的断线了,直接接线,测针脚上有3.3V电压

触发一路跑码显示。。(试机显卡有问题,有点花屏)

网友A:
还好是amd的  要是英特尔的 就有可能不触发了

网友:
这里断线推测主板故障是cmos和时间设置不能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是amd的  要是英特尔的 就有可能不触发了

是的rtcvcc信号电压也是intel南桥芯片组系列主板待机测试条件之一

网友B:
RTC跳线,所以如果修Intel的板不触发,我第一时间看看RTC跳线是否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跳线,所以如果修Intel的板不触发,我第一时间看看RTC跳线是否存在。

这里rtc跳线也是起到保存和清空cmos设置作用

网友:
这个平时还真没注意到。